[FPGA] FPGA与STM32通信

楼主(2019-08-12):
直接将FPGA与STM32相连,当FPGA发给STM一个信号时,STM传给FPGA时钟信号,现在用signaltap抓取波形,传来的时钟信号总为高电平,有时按下芯片会有时钟信号,但一会有没有了,请问各位见过这种情况吗。芯片管脚都焊上去了呀

网友A:
如果程序逻辑没问题      我觉得应该就是电平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A:
两端IO口之间串接电阻了吗

楼主:
没有串电阻,但是之前做过类似的板子,也没有串电阻呀,就直接连就好使了,FPGA和STM32都是3.3V的呀

网友B:
还是按照手册来。呵呵。

网友C:
不知你以前用过没有,第一次用,注意STM32的GPIO设置,FPGA的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D:
据你说,按下芯片会有时钟信号,估计是虚焊了,重新上助焊剂,全部引脚再焊一下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