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设计电压跟随器时运放的选型指标有那些?

楼主(2019-08-12):
请各位讲一下设计电压跟随器时应考虑那些因素以及选择运放时应考虑那些因素。
以TLV2231这款运放为例 用它设计电压跟随器 怎样设计电路最合适

网友A:
能否做电压跟随器只用看是否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就好了,其他Vos、带宽,根据要处理的信号来选择适当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