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从boot跳转至APP后无法使用中断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使用新唐的MCU,从bootLoader跳转至APP后中断无法使用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boot代码:
    __set_PRIMASK(1);  //关闭总中断

    FMC_SetVectorPageAddr(0x2000);

    func = (void (*)(void))M32(0x2000 + 4);

    func();

    return 0;
APP中Keil设置如下图(分别为Target和Linker选项卡):

本人将boot.bin烧写至APROM的0地址,APP.bin烧写至APROM的0x2000处

通过测试,发现boot能够跳转至APP(串口可以正常读写,控制LED灯的IO口也能够置位),但唯独不能使用中断(比如Systick中断,Uart中断等)

单独将APP烧写至APROM的0地址,是能够正常运行的,即中断能够正常响应。

附:本人使用的芯片为新唐M0芯片(NUC200型号)

网友A(2019-08-12):
总中断关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中断关闭了吧,

我尝试在APP系统初始化前打开总中断   __set_PRIMASK(0)  也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在APP系统初始化前打开总中断   __set_PRIMASK(0)  也还是不行。

怎么用这个,一般不是用__enable_irq()吗

可以查看相关寄存器调试下

网友:
您的回复 楼主用错了吧 被 wendenggo 屏蔽帖子
违规内容,如有异议,请与管理员联系,否则内容将在一周后自动删除

网友B(点评):
不好意思啊,昨天有人在论坛刷赌博广告。我误删了您的帖子

网友C:
这个系列的没用参考吗,我记得有个BSP的。

网友D:
官方没有提供这方面参考吗

网友D:
建议官方提供一下这个方面的参考。

网友E:
在config裡面要設定"boot in APROM with IAP" 或 "boot in LDROM with IAP"

网友A:
一般还要修改向量偏移地址

网友F:
需要修改中断向量表的位置,映射到app固件的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修改中断向量表的位置,映射到app固件的中断函数

请教一下,是怎么修改呢?我在网上和BSP包没找到相关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还要修改向量偏移地址

请教一下,是怎么修改呢?我在网上和BSP包没找到相关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config裡面要設定"boot in APROM with IAP" 或 "boot in LDROM with IAP"

谢谢大神!终于搞定了,确实需要在Keil里面进行这样设置,确实隐蔽

网友G:
楼主,那个配置是工程配置里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终于搞定了,确实需要在Keil里面进行这样设置,确实隐蔽

https://bbs.21ic.com/icview-1124634-1-1.html
这个老帖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I:
请教一下   boot的RAM和app的RAM能否共用

网友F(2020-01-06):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怎么修改呢?我在网上和BSP包没找到相关例子。

https://lsusu.github.io/blogs/%E5%B5%8C%E5%85%A5%E5%BC%8F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