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稳压二极管真的可以稳压吗?

楼主(2019-08-12):
  众所周知,稳压二极管是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这句话透露了两个意思:
  稳压二极管要反向接入电路
  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达到Iz)工作才能稳压
  这时候就必须了解下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Vz— 稳定电压。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该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改变。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别,同一型号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完全一致。
  Iz— 稳定电流。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低于此值时,稳压管虽并非不能稳压,但稳压效果会变差;高于此值时,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损耗,也是允许的,而且稳压性能会好一些,但要多消耗电能。
  Rz— 动态电阻。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该比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胜作电流愈大,动态电阻则愈小。例如,2CW7C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为5mA时,Rz为18Ω;工作电流为1OmA时,Rz为8Ω;为20mA时,Rz为2Ω ; > 20mA则基本维持此数值。
  Pz— 额定功耗。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
  Ctv— 电压温度系数。是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影响的参数。
  IR— 反向漏电流。指稳压二极管在规定的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
  这里主要关注三个参数 Vz、Iz、Pz,这个在数据手册中都能查到,这里我们拿1N4728A举例,该管Vz=3.3V,Iz=76ma,Pz=1000mw。
  BZX84C5V1-E3-08系列硅平面齐纳二极管, 具有低压通用稳压器.
  -65至150°C存储温度范围
  应用
  工业
      BZX84C5V1-E3-08 www.dzsc.com/ic-detail/9_12503.html的参数特点
  典型齐纳电压, Vz: 5.1V
  功耗 Pd: 300mW
  二极管封装类型: SOT-23
  齐纳公差 ±: 5%
  针脚数: 3引脚
  工作温度最高值: 150°C
  产品范围: BZX84C Series
  汽车质量标准:
  产品型号:bzx84c5v1et1g
  齐纳击穿电压vz最小值(v):4.800
  齐纳击穿电压vz典型值(v):5.100
  齐纳击穿电压vz最大值(v):5.400
  @izt(ma):5
  齐纳阻抗zzt(ω):60
  最大功率pmax(w):0.225
  芯片标识:bb1
  封装/温度(℃):sot-23/-65~150

网友A(2019-10-02):
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

网友B:
比较特殊,基本结构与普通二极管一样,也有一个PN结

网友C:
所有的晶体二极管,其基本特性是单向导通。

网友D:
通常工作电流越大,动态电阻越小,稳压性能越好。

网友E:
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

网友F:
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

网友G:
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

网友H:
1n4733稳压二极管原理5.1伏,那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I:
稳压管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 ,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

网友J:
稳压二极管都是工作在反向击中穿状态下的

网友I:
广泛应用于稳压电源与限幅

网友A:
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

网友H:
IN4734A是不是稳压二极管?稳压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要理解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只要了解二极管的反向特性就行了。

网友G:
稳压管要怎样测量好坏?

网友C:
正向加压导通,反向加压不通。

网友F:
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称为双向稳压管。

网友D:
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应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

网友E:
稳压二极管通常需要串联一只限流电阻

网友J:
通过限流电阻在负极加高电压,在正极接低电压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