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控制用ST还是新唐的合适?

楼主(2019-08-12):
  电机控制方面的应用,用ST还是新唐的哪个更合适?

网友A:
啥电机也不说,直流电机啥控制都一样;各类无刷电机的控制方面ST和新塘各有优点。新塘是芯片级支持的比较到位,专用的pwm,各种专用寄存器,专为外设;ST优点是服务优秀,开发板、带GUI的电机开发软件,教程。。。那叫一个全,只是MCU的功能针对电机来说相比于新塘还是比较大众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机也不说,直流电机啥控制都一样;各类无刷电机的控制方面ST和新塘各有优点。新塘是芯片级支持的比较到 ...

好的明白了,那我还是选择ST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