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储能电容一般多大性价比最好

楼主(2019-08-12):
目前有个传感器离电源比较远 我担心到时候供电不足,所以打算旁边放个储能电容,请问这个电容多大合适 电压12V 电流100-200MA

网友A:
主要是注意传导阻抗的问题,电容根据你的负载电流来取值。

网友B:
既然是储能, 那还得看看你需要的储能能支持多久

网友A:
楼主应该不是要储能,用词不当而已,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