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电子秤方案设计芯片CSU1182

楼主(2019-08-12):
CSU1182是一颗soc集成芯片,高精度及小体积的特性主要使用在电子秤方案设计上面。
CSU1182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18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通的电容即可。此款芯片实现了工作电压(3.3+/-0.1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2.5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路模拟输入。

18位分辨率,有效精度18位(PGA为8时,输出速率为32Hz)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8Hz~3.9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158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6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8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外部晶振、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2V 、3.6V电压比较)

内置温度传感器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

电子秤方案设计功能:
开机方式:自动上秤开机,重量为5.0kg+0.1kg。
单位和显示分度:支持两个单位kg、Ib, 对应的分度值为0.1kg、0.2lb,
拨动开关改变单位。
称重范围:3.0kg ~ 183.0kg
电压电流:正常工作时,传感器部分供电电压2.3V,工作电流6mA,待机电流1uA,扫描电流200uA。
校准:三点校准,分别是50kg, 100kg 和150kg。
低电提示:当电池电压低于2.4+0.1V时,LCD显示"Lo",4秒后自动待机。
过载提示:当称重值大于183.0kg时, LCD将会显示"oL”。
自动待机时间:
锁定重量后: 10+1S;
不稳定关机: 20+1S;
开机归零后: 10+1S;
归零:开机全显稳定后归零;称重状态,重量小于3kg并且稳定后自动归零;
温湿度特性:芯片工作温度为-40°C~ 85°C相对湿度:≤90%。
工作电压:2.4V ~ 3.6V 供电
**范围:3组**值,**范围是0.3+-0.1kg
背光:开机或称重背光亮起,称重稳定或无操作10S背光灭

人体秤功能特征
工作电压: 2.4V~3.6V
支持LCD/L .ED显示
称重 范围高达183KG
带 3组**值
正常称重功能
支持两个单位kg、lb
低电提示
过载提示
自动归零
语音播报
背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