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4M雾化器触摸干扰严重

楼主(2019-08-12):
电路图如下,

MCU集成触摸功能。打开雾化后,触摸干扰很严重,测波形发现MCU的电源在雾化的时候干扰比较大。如下:

大概有300MV的峰值纹波。加102,220UF电容。使用公模电感,磁珠分离供电都没什么效果

网友A(2019-09-22):
LZ使用专用触摸芯片哈   ,你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专用触摸芯片/水位检测芯片,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B(2020-07-21):
专用芯片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