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低功耗] 关于CC1310浮点数运算的传输与打印问题

楼主(2019-08-12):
我在使用CC1310基于TI 15.4-stack协议进行通信,使用CCS导入了collector和Sensor的例程,在sensor端加入了读取外部温度数据的功能。
问题1: 现在温度数据是读取到了,我使用的是System_printf(),但是只能够打印出整数部分,小数部分打印不出来。ccs中有没有支持float的选项,如果有请详细告知。
问题2 :在传输数据时,我该用什么样的类型写到要传输的结构体中。例如:int16_t 类型的使用
Util_bufferUint16(pBuf, pMsg->tempSensor.objectTemp);来赋值。那么float类型的要用什么来赋值呢?还有这个温度值是有符号的,可以检测负值。

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问题一:一般可以先把float转成字符串再输出
问题二:float类型也可以用两个Uint16类型分别表示整数和小数。要看具体应用和涉及到的运算来选择合适的方式。
我在物联网应用中,常用保留一位小数的传感器数据,传输时常用10倍的传感器数值,这样不用带小数了。处理起来就比较方便。

网友B:
是不是码值转换的问题啊

网友C:
第一个问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