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SPI 配置疑问

楼主(2019-08-12):
看了GD和ST的同型号IC程序移植说明,里面说SPI的引脚功能配置DI引脚需要配置为浮空输入,而ST不需要,直接配置复用就可以。但是我测试GD配置成复用功能也是可以工作的,谁知道这样有什么风险吗?肯定是有些区别的,不然为什么提出来强调需要配置成浮空输入呢。

网友A:
浮空输入不用担心信号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空输入不用担心信号竞争。

能具体帮解释一下吗?我现在配置的复用可以工作,也测试了很久,现在产品量产又担心出去有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帮解释一下吗?我现在配置的复用可以工作,也测试了很久,现在产品量产又担心出去有其他问题 ...

就是说浮空不会导致,该IO同时出现强0和强1信号,或者是弱0弱1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浮空不会导致,该IO同时出现强0和强1信号,或者是弱0弱1信号。

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谢谢,非常感谢,确实不懂

网友B:
一般不用的好像都不用管吧

网友C:
一般都是这样配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