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求推荐低成本DSP

楼主(2019-08-12):
大家好,目前产品使用的是TI的TMS320C6745,用于音频信号的处理,但是成本需要往下降,现正在寻找一款功能大致相当但是性价比更高的芯片,请大家推荐几个型号,谢谢!

网友A:
TMS320C64*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A:
不行换成C5000?

网友B:
首先,TMS320C6745这是一个浮点DSP,擅长于专业音频,对标ADI sharc DSP.
音响行业是属于比较小从,同时比较高利润的行业。
如果要换,C6713行吗,或者用类似手机的SOC来做专业音频处理,速度很容易几G了,并且是多核心,但编程差距大。
TMS320C6745,能够完全使用这种芯片,不借助老外的力量来研发产品,且产品可以批量的公司,在国内应该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TMS320C6745这是一个浮点DSP,擅长于专业音频,对标ADI sharc DSP.
音响行业是属于比较小从,同时比 ...

感谢推荐    价格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C:
TMS320C6745这是一个浮点DSP,专门用于做音频的吧,很多汽车上的功放好像用的是这个

网友C:
性格跟性能肯定是成正比的,但是性价比就不一样了,价格好像也没差太多

网友D(2020-04-27):
请问你用在什么 音频的产品上啊? 我们最近在设计一个产品,想挑芯片或自己设计芯片

网友E:
YAMAHA和AKM的有很多DSP,
需要YAMAHA/AKM DSP技术资料或者样品的请联系我,汪先生13652366025

网友F(2020-05-27):
我司有一款 ADP32VC33 DSP ,也是专业的音频处理DSP,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8260086617,低成本国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