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怎么会输出负电压?

楼主(2019-08-12):
这是抄别人用LM358测漏电的电路图,用示波器看波形觉得不对,我是新手,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把运放3,4脚之间的接线去掉,试试

网友B:
这电路是有问题的。
单电源供电,需要叠加直流偏置才行;运放的输出也不能直接带电容;比价器电路最好用滞回方式,否则容易出现振铃效应。

网友C:
运放前级放大,后级作为比较用,前端的正弦波应该变成直流信号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是有问题的。
单电源供电,需要叠加直流偏置才行;运放的输出也不能直接带电容;比价器电路最好用滞 ...

您是说因为没有偏置才出现不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因为没有偏置才出现不正常吗?

原因之一。
所列出的三条,都改下看

网友D:
单电源不会出负信号,除非有DC-DC或类似电荷泵电路,可以产生负电压。

网友E:
估计是示波器档位不对,或者运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要用DC档。

嗯,改成D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