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IGBT缓冲吸收电路

楼主(2019-08-12):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电路,给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好,电阻要直接并联在电容。

能否具体讲解一下,现在二极管经常穿

网友B:
根据D的接法,这个RCD,箝位的是正负电压,其中D2箝位负电压,而D1箝位正电压,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关键是电容的位置,该接法电容上面各会有一个静态的VCC,由于R的泄放过程,其电流计算还是电阻2端的压差,所以,叠加了一个静态VCC的RCD回来,过程和并联的RCD一模一样。
所以,这算一个画蛇添足的设计,正确的做法把2个C,都弄到和电阻并联的位置来用,要知道这个电容耐压差异会相当大,同样效果,可靠性和成本差太多了。
至于二极管经常穿,则是参数设置问题了,和奇怪接法的电容看起来没什么联系。
照例说,IGBT速度有限,而并联的续流管子,已经可以正常的把方波箝位到GND和VCC了,如果没有能够正确箝位,则说明功率回路带太大的感性了,直接在IGBT上下供电之间并联一个大的高频电容,改善干线管子附近的容性,应该可以改善该方波的尖峰特性,由于IGBT通常工作在大电流条件,所以,供电容性必须足够大,才能有效抑制续流过程的尖峰电压。
你可以看看电路上面D1串联R1后实际上和上管续流二极管并联,除非当上管正向电压很高时候,该回路才会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1的结二极管,刚好与D2形成逆向并联关糸,才有箝位作用o

这种半桥电路本身就有很好的尖峰吸收能力。
额外增加吸收元件应该是为了应对长线产生的极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