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我的STemwin显示不了汉字呢?

楼主(2019-08-12):
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用FontCvt生成字库,然后添加到工程中;还有先用.text另存Unicode编码,再用U2C生成UTF-8编码都不行,就是显示不来汉字。
绝望啊
字库也有了。
字库也包含进来了。
UTF-8编码也试过了。
控件里的UTF-8也用过了。
可就是不行。。。
难道还有哪个开关没打开?

楼主:
又捣鼓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把汉字显示出来。shit very much。

网友A:
用gb2312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b2312应该可以

你好,请问是是keil里的configuration里的哪个设置吗?我试过GB2312和UTF-8编码的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是keil里的configuration里的哪个设置吗?我试过GB2312和UTF-8编码的都不行 ...

先看下反汇编,看看你的“你好”字符串的编码是GB还是其它。。。。
另外不选择字库吗,GUI_SetFont(&GUI_FontSongti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反汇编,看看你的“你好”字符串的编码是GB还是其它。。。。
另外不选择字库吗,GUI_SetFont(&GUI_F ...

哥,你真厉害,非常感谢!我把选择字库GUI_SetFont(&GUI_FontSongti16)这个函数加上去可以显示汉字了,搞定了。还有控件显示汉字时也要修改相应控件字库函数,比如说按钮字库函数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songti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你真厉害,非常感谢!我把选择字库GUI_SetFont(&GUI_FontSongti16)这个函数加上去可以显示汉字了,搞 ...

有中文手册的,有时间仔细看看,有好处的,看看别人的代码风格,框架,写这玩意儿的都是高手

网友B:
噢,要设置字体

网友B:
之前不设置字体时候是现实什么?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不设置字体时候是现实什么?乱码?

乱码+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中文手册的,有时间仔细看看,有好处的,看看别人的代码风格,框架,写这玩意儿的都是高手 ...

哥,为啥iconview控件无法显示文字呢?只显示图标,文字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背景色也不能设置。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ICONVIEW_0);
ICONVIEW_SetBkColor(hItem, ICONVIEW_CI_SEL, GUI_MAKE_COLOR(GUI_RED));
ICONVIEW_SetFrame(hItem,GUI_COORD_X,25);
ICONVIEW_SetFrame(hItem,GUI_COORD_Y,25);
ICONVIEW_SetFont(hItem, GUI_FONT_16B_ASCII);
ICONVIEW_SetTextColor(hItem, ICONVIEW_CI_UNSEL, GUI_BLUE);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tem,&bmjiansheng5050,"OK");
ICONVIEW_SetIconAlign(hItem, ICONVIEW_IA_TOP|GUI_TA_VCENT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为啥iconview控件无法显示文字呢?只显示图标,文字不知道去哪儿了,而且背景色也不能设置。
hItem = ...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
下个项目也准备上个GUI

网友C:
在火哥或者原子的emwin工程上面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火哥或者原子的emwin工程上面改啊

没有他们的工程啊,你有没有,发一份给我,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
下个项目也准备上个GUI

好的哥,以后共同探讨。

网友D(2019-09-13):
编码形式不同?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下吧 我也不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F: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G:
我也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下吧 我也不了解这个问题

你试一下,先用FontCvt生成字库,然后再用U2C生成你要显示的汉字的UTF-8编码。FontCvt和U2C都是emwin里的小工具。生成字库后将字库包含到你的工程中,在显示汉字前调用设置字库的函数,GUI_SetFon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