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做恒流源驱动步进电机震荡

楼主(2019-08-12):
公司前人用运放搭建了恒流源驱动步进电机,在DRV_SIN输入电压为0V的情况下,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正常,但是把电机加上的话有些会震荡,有些不会震荡,总感觉这个电路怪怪的,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SIN_SENSE后已经去掉了没有电路

网友A:
扔了。
找个步进电机专用驱动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
找个步进电机专用驱动IC吧。

因为应用场景原因,需要用线性驱动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应用场景原因,需要用线性驱动方案

很多驱动IC可以给出接近正弦波的电机电流,不过,噪音可能比较大。
总的来说,驱动IC方案好于你这种搞法,因为噪音也可以隔离屏蔽处理,而你的方案也还是有噪音。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Howland恒流源电路。不过其中电阻参数设置不合理。改进:R75、R84、R81按比例同时扩大20倍。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典型的Howland恒流源电路。不过其中电阻参数设置不合理。改进:R75、R84、R81按比例同时扩大20倍。 ...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复,我们驱动步进电机的电感量为4.3mH,请问下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复,我们驱动步进电机的电感量为4.3mH,请问下为什么要这么改呢? ...

百度搜“Howland电流源”。

网友C:
建议加入误差补偿电路   /出现震荡的主要愿意在于大电流输出或者输出存在感性或者容性负载

楼主(2020-03-24):
忘了更新一下后续
最终是在R75上面并上一个小的电容搞定了,
目前我理解的原因是由于这个电路既有正反馈也有负反馈,而且两个相差很小,在电阻阻值误差导致正反馈比例大于负反馈的时候就导致出现震荡,也就解释了有些板卡是正常的有些板卡是震荡的了。

网友D:
土豪,用运放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结论不是很严谨,忙其他的没有更进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用运放驱动步进电机

应用场景对噪声比较敏感,保守设计采用了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