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F4供电电流的疑惑

楼主(2019-08-13):
在调试STM32F405的时候发现改变程序时供电电流变化达到20ma,而程序可能只是一点点改动,后来发现将一个IO口置位的代码重复写一遍就小了20ma,在后面的代码写入时电流变化并不是按照开启外设数量而增大,总感觉跟代码有关,但有时候代码只改了一点点,更换了其他人的板子结果是一样,排除硬件问题。
由于公司电脑不能联网,所以帖子配图有些少。
后来我改了一个原子最简单的代码,一个蜂鸣器的代码,如下图:

主程序中那句开启C口时钟和device——init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调用Device政府函数注释掉主程序中RCC_那句话,电流达70ma,如果注释掉DEIVCE_init,加入主程序中RCC——电流只有52ma。
上面这是个表现形式,比较直接表明,同时改动优化等级也会影响电流,关键是代码一点点变化带来的电流变化很大,实在是烦扰,以前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有没有人人啊~~~~~~

网友A:
当然有人 了

网友A:
你要把那些不用的IO和外设能关闭的关闭,能低功耗处理的低功耗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那些不用的IO和外设能关闭的关闭,能低功耗处理的低功耗处理一下。 ...

这种都试过了,还是上述情况

网友B(2019-09-13):
差距好大啊

网友C:
开启什么耗电装置了吧

网友D:
看你变动的是哪部分呗

网友E:
楼主如何排除的硬件原因呢

网友F:
跟代码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G:
是不是开启了不应该开启的外设啊

网友H:
优化等级可能会对功耗有影响。
一般来讲,程序代码,要么需要,要么就不要,什么叫随便动一点点呢?

按理说,没有所谓的代码动一点点就功耗变化很大的说法,只能说明你的代码改动实实在在地影响有
关功能,包括外设时钟及IO口的配置。

另外,你的硬件线路,尤其电源部分一定可靠接好。

楼主:
有时候改了一句简单的计算语句,和硬件没有关系的,都有好大电流变化,要么变大,要么变小,实在是无语,后来程序放到我的一块裸mcu板子上,也是这样

网友I:
应该是硬件问题

楼主:
由于不能上网,手机拍照解决过程,但本质原因不懂,确认硬件没有问题,用其他板子试过,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