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GPIO是不是没有下拉输入?

楼主(2019-08-13):
stm8有没有哪个型号的GPIO有下拉输入?

网友A:
STM8S本身没有下拉模式,可以用接下拉电阻,采用浮空输入模式来使用

网友B(2019-09-13):
一般来说没偶 但是可以这样接

网友C:
一般都是说上拉

网友D:
自己接一个下拉电阻 寄存器设置那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E:
好像是没有的吧

网友F:
没听说过哪个有下拉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