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656做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9-08-13):
使用OPA656做电压跟随器 OPA656带宽很大手册上只要0.5MHz的图  但是我整个电路只需要5KHz带宽  可以用这个芯片吗

网友A:
大材小用!
5KHz的带宽选择几MHz带宽的运放做跟随就足够用了

网友B:
就这些数据看,  肯定是够用的. 这个器件的性能很好了
到底可行否, 还得看其他的条件, 电源电压, 信号范围, 精度和阻抗等.

网友C:
你先弄明白你要跟随的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