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同一厂家同型号不同产地的芯片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8-13):
最近做一模块电路,485芯片用的是EXAR公司的SP485REN-L,两次小批量试产100片分别用的是国产的和马来西来产的这颗料,但用国产的这颗料95片板子通讯时都有误码,马来西亚产的这颗料没有1片有误码,请问各位大神是否遇到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如果价格特别便宜,就不能算买了假货(明明白白就是山寨)。。。。

请问你们量产芯片会在阿里或者淘宝上采购吗?
@malaoye :他卖你便宜了,你不就知道了么,,就卖你市场价,,你就不怀疑了。。
是从正规渠道的代理商拿的货,价格是市场价,不是便宜货

楼主:
附件是实物照片

@wsmysyn :长知识了
@malaoye :不同产地,不同封装厂,封装外形有差异很正常,和模具有关系。国产封装,我以前的老板说国内的封装材料和工艺都差。。毛刺多,质量差,,然后老板满世界找封装厂。不在大陆封装,大陆封装的话,经验丰富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然后绝大多数都是假的。其他人就不买了。
可以从实物上看出国产的和马来西亚产的正面定位孔有点不一样,背面国产是两个圆孔没有写产地,马来产是一个圆孔内写有产地“Malaysia ”,国产的和马来西亚产的此芯片背面为何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图案呢?

网友B:
也可能跟设计有关,当年Atmel推出AVR的A版,就是型号数字后面多了一个A,网上一片鬼哭狼嚎,以前好用的板子用了A版AVR就不能用了。但是我手头所有AVR的项目换A版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硬件电路设计的跟屎一样,老版AVR抗干扰能力特别强没把问题揭露出来,Atmel为了降低成本发布die面积减少的A版把他们的问题全都揭发出来了。

@malaoye :你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如果板子设计好,芯片差一点也没有问题,这个事情,485的波形很好测试,你不去测试波形,在这里问了也是白问,工程师要有工程师的解决办法。替换法只是质量工程师产线工程师的办法。
肯定不是硬件电路问题,是完全同一款PCB前后两次小批量生产而已,且试了10片左右芯片互换后,国产的芯片所在的板子还是有误码,马来西亚产的芯片就是没有误码

网友A:
“正规渠道的代理商”是哪家?秀出来让我们看看,以后小心他。。

网友A:
当同一个商人可以提供功能相同的两种元件,一个贵一个便宜,你就应该小心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件是实物照片

你是怎么做到图片这么小,这么糊的??

看图片国产的那个封装毛刺那么多。。感觉是很便宜的封装。。

正规代理到底有多正规?

我们之前在ickey上买过四五次TLV4110,,只有一次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丝印都不是激光打的,用洗板水就洗掉了,正品的TLV4110,洗不掉。。。功能正常。

网友C:
首先你先要确认一下,这个料真的在大陆工厂做么?哪里拿到的信息?官网?官方公司?

国外公司在大陆封装的话,一般不会选在小公司的,封装质量也不会像图片那么差的。只有小作坊封装厂,才会这么差劲。

我觉你买的绝对是假货

网友D:
这种485和232的通讯芯片,国内假货非常多的,特别是232,产品的一些关键物料从正规渠道购买

网友A:
他把便宜的故意给你不能用的,坑了你一把,然后你还要买他贵的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485和232的通讯芯片,国内假货非常多的,特别是232,产品的一些关键物料从正规渠道购买 ...

对,非常非常多的。

说句惭愧的,我上家公司就搞过232,485芯片。

上家公司倒闭了,说这些也没啥事了。。
只想提醒一下就是现在造假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造假了,,我以前的老板能做到,除了die是假的,其他任你怎么都挑不出来任何毛病。包装,封装外观,海关出入境记录等等。都是真的。

封装我们用同一家封装厂,保证和原版一模一样,包装纸箱用的是同一家供应商,**也是打的一毛一样。

不用国产封装就是因为,经验丰富的销售一眼就看出来是国产的,肯定是假芯片。

@lihui567 :拆机芯片之前是没弄过,其他有人这么干。我们是用别人生产的wafer,买die自己封装。也有的是自己反向设计的。。。买die的,是韩国产的,那家公司几百款产品,基本上把市面上常见的型号都做出来pin2pin的。LDO,DCDC,PMU,RTC,OPA,等等; 就是性能从手册看有差异,实际测试,差别不是很明显。。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拆机芯片,然后处理一下

网友E:
485芯片,国产哪怕稍微正常点的小芯片,一般其逻辑、基本性能也会是非常正常的,在测试环节,一般都不会出现所谓误码这样的情况,实际使用问题,更多的是耐冲击性能差,容易挂,抗干扰能力差,现场产生误码。
如果你只是在测试环节就出问题了,那么毫无疑问买到的是国产仿冒品里面的次货了。
如果正常测试无误码,而现场通信误码,则很明确,是买到典型的国产大路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如何的造假?能否揭露!

die造假没啥新手段,基本上造假就几个手段,初级的是翻新,或者拿其他同类型改丝印,或者完全不相关的替代。高级一点的,直接反向,把芯片抄了

我之前那家就是反向。会在其他方面下足功夫,比如封装,包装,物流。封装在国外做,比大陆的质量好,看不出廉价感。然后所有包装相关找工厂完全仿照美国这些原厂做一模一样的定制。在海外有一个皮包公司,,所有在大陆的订单由海外公司下单,一是合理避税省钱,二是通过海外公司能有合法的进关记录,,卖到客户那,手续上你看不出来毛病。

不过芯片一般用没问题,都是小规模的,量产测试和可靠性测试基本上大部分我开发的。可以放心用。后来三四年间反向了2个大的,,然后公司被拖垮了。我debug的也心累。。

之前听老板说,现在出现了新的仿制芯片思路,以前都是仿制市面上很成熟的芯片,比如OP07,没有100家公司做也有80家公司仿制过。
新思路就是,盯着ADI和TI,发布什么比较新的型号,比较热门的,然后买到样片,立马开始反向芯片,,等ADI和TI把市场铺开了之后,他们的芯片就可以上了。。比如TI好像发过无人驾驶汽车的方案,现在国内好像已经有反向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公司是仿冒,还算是有良心的。

好吧,我在的时候,总是对打别人的**,耿耿于怀,
总觉比别人低一等,尤其是后面的两个大项目,出问题要去FAE,更是心累。

现在公司好多了,不用躲躲藏藏,大大方方打自己**。

网友B:
说了这么久楼主也没测下好的和不好的波形,大家都散了吧,人家是逗你玩。

不好意思,最近几天没有上21IC,我在下面贴上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起码还有良心,别人造假以次充好,谁还管售后服务。
事业要长久,良心最重要,现在您的前老板算是想通了 ...

以前老板还算可以了,一般都会问用在哪里,比如军方的,上天的,下海的,都要保证质量,一是国家用的东西,打仗不是闹着玩,二是被发现也是非常严重后果的,曾经中发有过一个先例,那人拿消费级冒充军工级,被发现,警察和军方直接去中发抓人了。

一般场合,可能会用自己做的替代,或者买die做的那种。韩国有家公司仿制了市面上几百种常见芯片,包括ADI,TI,美信 NXP等等几乎所有大厂的芯片都有涉猎。参数我看过大概10几个型号,也测过他们给的样品,基本上和原版差别不大。以前公司买过他们家的die封装冒充原厂的。。出货不少,没有反馈说有问题的。

这种还算可以,,你正常使用没问题,不剖片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其实用的是别人仿制的。
太假的真是恼火,以前买过TI的功率放大器,,好几次都是买到假的,驱动能力达不到,手册短路电流有320mA,实测可能20mA都不到。估计是改丝印的那种。。丝印用洗板水一擦就掉。正版的不会。。因为用量不大,所以换几个地方再买,不纠结这个问题。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仿制卖给别人,反过来,我们也被别人忽悠

楼主:
附件是485接口电路图

楼主:
不好意思,因手头当前没有示波器,所以不能给大家抓波形看,只能用万用表简单测一下静态逻辑电平,马来西亚产的D+是5V左右,国产的D+是4.46V左右;马来西亚产的D-是1.29V左右,国产的D-是0.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需要的是把电路图秀出來,如此您才能有效果的评鑑。有误码想必是信号里掺杂了杂讯(杂声)。 ...

电路图在下面回复中有,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渠道的代理商”是哪家?秀出来让我们看看,以后小心他。。

华科洋,我这样说出来会不会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货了。
如果价格特别便宜,就不能算买了假货(明明白白就是山寨)。。。。 ...

大佬是否方便推荐几家可靠的分销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附件是实物照片

肯定是买到假货了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