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没有搞过高频,怎么减少高频信号线的影响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13):
用4层板?

网友B:
一个2M的方波,还是4层板,一个在顶层一个在底层,这都能有干扰?????

网友C:
   用四层版,分好高频信号层,电源和地层,高频信号走上层,普通信号走底层,中间两层是电源和地

网友D:
据我的经验,如图的情况2M信号绝无可能因为电容或电感耦合而产生100mV的干扰。这么大的干扰,多半来自接地不正确,或者电源退耦不正确。

网友E:
让到R61后面影响就小多了。

网友F:
应该不是这根线的影响   看看这两个回路的公共点

网友G:
2m的信号基本算不上高频,楼主这点频率根本不用考虑分布参数,此外动不动4层板一般都是浪费,想当然

楼主:
这两个信号有公共回路吗,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是这根线的影响   看看这两个回路的公共点

这有公共回路吗 ,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是公共的, 现在R57 已经去掉了,测试TP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我的经验,如图的情况2M信号绝无可能因为电容或电感耦合而产生100mV的干扰。这么大的干扰,多半来自接地 ...

这是电路图

网友H:
1。连接CON4的(扁平)电缆改用屏蔽电缆,这可是重点,2MHz干扰很可能从此处耦合。
2。PCB布板注意2MHz方波线路与U11、U10检测电路空间上远离;
3.  增大电容C71、C72、C73;甚至R60上并联一个与C71容量相同的电容,加强低通滤波。

网友D:
看原理图多半是看不出什么毛病的(如果原理图有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了),通常就是布线方面出了问题,所以要看印版图。

网友D:
又看了一下首帖的印版图。对照原理图,发现U10另外半个全部悬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运放悬空的引脚高阻,很容易引入干扰,同一封装内两个运放不是完全隔离的。所以你的问题很可能就出于此。
建议:U10的5脚接地(或通过一个电阻接地),6脚与7脚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是小因素因为U10是随耦沒放大,此隨耦应改成电压比较并带些迟滞即可。至于有涟波,我看是二极管整 ...

我并不清楚楼主最后需要的是电压值还是逻辑电平。如果要电压,那么原图并无不妥。如果只要逻辑电平,那就应该直接用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大红字,只判断高低电平。

如果只判断高低电平,那么100mV有何影响?这是一个跟随器,输出最多也就是100mV,难道会影响逻辑电平?不理解。

网友F:
R57  为什么要10K 的电阻 这么大  会产生震荡  还有你的运放做跟随用  查查手册反馈端是否需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