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蓄电池供电的设备相比锂电池供电要加更多保护措施吗?

楼主(2019-08-13):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应该是一样的,该加的一样不能少。

网友B:
铅电池更耐操.

网友C:
和锂电相比,铅电在大电流充电阶段,实际电压会更高,这个和锂电区别比较大,至于其他的,就像上面几个说的一样,铅电更耐操,至于短路,如果没有措施,几平方的线都烧掉,这是很恐怖的,负载保护机制肯定必须要加。

楼主(点评):
谢谢,是电池内阻更大的原因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铅电的内阻比锂电高多了,考虑到可能边充电边应用,则单元电压至少设置为16V+,这个和锂电差异很大,锂电比如三元的,最高电压设置到4.3V就已经是电池最高极限了,保护系统故障,否则电池充电不会出现更高电压,真出现,则锂电池就危险了。

网友A:
保护做到位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