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H桥驱动芯片 自举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9-08-13):
比如控制12v 4a的直流电机 正反转  ,,现在想到的是用MOS驱动芯片IR2104
看了看这个电路利用内部 自举电容   开关上臂Nmos管..
如果在一段时间 我一直让电机在一个方向运转,,即(pwm=100%)
问题是如果上管电容放完了电就不导通了吧, 或者栅极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 管子进入恒流区 吧
这样就没法用这个芯片吧

网友A:
不用疑惑,所有自举类型的H桥,都有这个限制,也就是最小占空比或者最大占空比只能在1-99%,或者更精确一定别的什么范围,也就是不可以完全的0或者100,这样自举电容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我用IR的芯片,最大占空比一般都是92%,IR2014, IR2101,IR2011。还有不建议用IR2104,因为IR2104在 使能 情况下,如果给60%占空比(高电平占60%脉冲宽度),那对于H桥来说就是60%时间正向导通,40%的时间反向导通,除非使能禁止或断电,否则一定H桥会反向导通,即一个PWM周期内既正转有反转。如果用PWM调速,PWM信号最好是要使用中心对齐模式(参考SMT32)。一家之言,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和平指正,谢谢!

理性讨论,杠精退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IR的芯片,最大占空比一般都是92%,IR2014, IR2101,IR2011。还有不建议用IR2104,因为IR2104在 使能  ...

正经的H桥驱动正反转,需要用电荷泵来产生上管驱动电源,形式为对角线驱动,双路PWM控制调速,占空比可以实现100-0,同时可以完全消除关于H桥电平来回反相的困惑。
实际控制时候,只需要2路PWM工作切换有个延时,就不存在死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经的H桥驱动正反转,需要用电荷泵来产生上管驱动电源,形式为对角线驱动,双路PWM控制调速,占空比可以 ...

正反转是没问题的,只要对角线的控制端给对应电平信号就行。但我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确实发现,我让电机正转的时候给控制端一个PWM信号,他先是正转然后自动反转,原因是如果不禁止使能,当PWM信号在一个周期内变为低电平时,就会反转。以60%的正脉宽为例,60%时间正向通电,40%时间反向通电,直到下一个周期的PWM信号到来。

网友C(2020-05-19):
引用 网友B:
正反转是没问题的,只要对角线的控制端给对应电平信号就行。但我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确实发现,我让电机正转 ...

两个半桥分开控制不就行了,一个给pwm,一个给下管导通的电平;反转的时候两边反一下就可以了,缺点是io口占用资源变多

网友D:
自举电容需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