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0 驱动THB6128模块 控制2相4线步进电机

楼主(2019-08-13):
控制板:NUCLEO-F410RB
驱动器:THB6128步进电机驱动板模块(淘宝同款)
电机:驰海电机 2相4线

接线说明 采用共阴极接法,高电平有效
PC4->CP+        CP-   ->   GND
PC1->DIR+      DIR-   ->   GND
PC2->EN+        EN- -  >   GND
特别说明PC4是TIM9 在cubeMX里自动指定PWM channel 1  GND是接现在NUCLEO-F410RB 上的GND

现在的问题是硬件接通后(如附图接线),初始化用cubeMX生成(见附图),我现在用最简单的程序写电机都没有反应。用示波器观察,CP+上有PWM波形,但电机就是不转。我的预想是给一个CP+ ,转1步(如果没有细分的话)请大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这种比较好控制,之前还用过PWM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比较好控制,之前还用过PWM控制的。

但是电机现在是不转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用示波器观察引脚,方波信号已经给进去了,按理讲,我每给一个方波信号,电机应该就可以转一步。您觉得会是什么问题,是硬件接线的问题,还是程序写的哪里不对?请帮助一下!!!

网友B(2019-09-13):
功率是不是不够 啊

网友C:
我看不太好啊

网友D:
接线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E:
不太了解这个模块

网友F:
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啊

网友G:
电机有颤动的现象吗

网友H:
如果电机能锁相的,很有可能是脉冲频率太高,堵转了。

有光耦输入的,要考虑光耦的影响。一般PWM的输出端口驱动能力都不弱,应该都能带得动光耦的,更保险是测一下光耦输出的波形:高电平大于2V,低电平小于0.8V.

建议设定 8细分,然后频率设定在1K左右,电流设定在0.5A左右,这样大部分电机都可以转动起来的

还可以考虑一下TB5128,最高128细分,峰值5A电流,一般处理好散热,3A左右没问题。评估板目前有得赠送能省就省,更重要是供货。前几年用6128的客户应该能体会到价格翻N倍还没货的心情……

网友H:
看程序,EN也控制了。en_on在程序中是置位吧,光耦是共阴接法,这样EN就给了高电平,关闭了功率输出。为了减少意外,EN端先不接。先让电机转起来,再来考虑换向和其它功能。

不要一上来就所以功能都考虑上,特别是不熟悉这类芯片应用的网友。每多接一个控制口就可能多一个出错的可能。所以一开始,非必须的端口先不要接,逐步来增加功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