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SAMC21N18A 在线升级功能!!!

楼主:
关于ATSAMC21N18A的片子,在线升级的资料和Demo在官方网站上相关资料很少,整改流程涉及UART协议、握手、应答、以及芯片如何设置flash大小,程序区、引导区.......,请问谁有相关详细的资料,不胜感激!

楼主(2019-08-13):
这个片子flash有256K,程序分区可以128/128, 有谁做个,请求支援,谢谢!

网友A:
我找到了ATSAMC21J18A的bootloader,ATSAMC21N18A的应该也能找到。在官网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ATSAMC21J18A的bootloader,ATSAMC21N18A的应该也能找到。在官网搜索一下。

谢谢,我只找到简单的介绍文档,详细的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只找到简单的介绍文档,详细的没有!

AN2698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

00002565A--SAM-BA Monitor for ROMless Cortex-M Device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

你好,有没关于asf4架构的 Dem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

现在我的代码都是在START里面自动生成的架构,所以不知道怎么结合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有没关于asf4架构的 Demo,谢谢!

我用的Atmel Studio,有自带的例子。如果你也用Atmel Studio的话,可以试试。
Keil IAR就没有试过了。

网友B(2019-09-13):
没有在线升级过

楼主(2020-06-01):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

你好,bootload下载的程序不能正常执行,直接通过仿真器写入的同一个程序又正常,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

请求支援,谢谢!看是否需要代码参考,也能一并提供上来!

bootload也是按这个流程,一切正常,就是bootload进去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

bootload也是按这个流程,一切正常,就是bootload进去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