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峰值检测电路

楼主(2019-08-13):
最近做一个峰值检测电路,仿真是成功了,但是实际电路失败。
各路大神来指导指导。
仿真图1:回路接通

仿真图2:回路断开

图上电压表2,3红字标注的实际值搞反了表2表3标注值互调位置
实际U3,U4部分存在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S2闭合放电,也无效。

网上找的电路图,IC是拿手上的能用的AD810。
仿真成功了,就打PCB样板回来试,结果失败了。
用示波器一路跟踪信号,信号一直到D2的P端都是正常的,D2的N端(S1闭合)就不正常了。
只要S1一闭合,C4的电压就达到2.8V,比S1上的电压高,D2反偏了,C4无法充电。
一旦S1断开,C4电压经过R12放电减小到0.015V。但是输出异常,达到3.8V。
U4工作不正常。

不会就学嘛,总不能因为容易用就用没有的东西吧
@blade55 :Tina好难用啊,不会用,网上都没什么教程。还是multisim易上手,直观。
@MiniNico :用TINA或OrCAD PSpice
@blade55 :那用什么软件仿真?这电路还能救吗?
Multisim的仿真结果距实际相差较大,做设计不要用它。

网友A:
连个示波器都没有。。。。。

有示波器啊,波形到D2的P端都是正常的,N端往后是恒压,但电压不对

网友B:
每一级的测量点有没有数据啊,瞎问,瞎猜。于事无补。

网友B:
在上升阶段,是否符合OP的虚短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