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有人会一根串口线进行双向通讯吗?

楼主(2019-08-13):
我们都知道UART串口线都是有TX和RX的,一根作为接收,一根作为发送,进行着双向通讯,但是实际应用中可能由于资源又或者为了节约线材,遇到过一根串口线进行双向通讯,当然这个双向不是一直都双向的,它是比如在看机瞬间由A-->B进行通信,只发送一条指令给B,之后就是一直是由B->A进行通讯,若是开机瞬间没有接收到由A发出来的指令,B就不能正常给A发送正确的数据,请问各位大佬,有玩过一根串口线实现双向通讯的操作码?有啥思路,跪求赐教!!!

@xmar :他这个需求应该就是半双工
xch
CEC
TX、RX可同时进行称为全双工。TX、RX分时进行叫做半双工。翻一下通信基础资料,了解通信基本概念。用工程“行话”叙事更简单明了。
抱歉,说的有点模糊,我想表达的是除了地线,只用到一根串口线的双向通讯,有哪位大神能分享下吗,主要软件,硬件怎么操作也麻烦各位大神分享下哈,一起学习下

网友A:
仿照MODBUS/485的一主多从半双工协议呗,全双工就别想了,一个232根本做不到。

网友A:
多从的TXD要加一个二极管互相连接成“线与”形式,防止一台从机发送跟其他从机TXD发生短路。

网友B:
能实现单工通讯,发的时候不接,接的时候不发~

@haunghua :看10楼
@haunghua :嗯
@小鱼儿1045 :你的意思是把MCU出来的两根TX,RX线一起接在同一根线,然后这一根线就接到另一个设备,但是软件在设计时,发送时就不RX引脚关闭,接收时就把TX引脚关闭?是拉低IO口叫做关闭吧?
@haunghua :软件就是发的时候关闭接,接的时候关闭发~
@xma:谢谢指点,说错了~
具体呢?能否分享下,软件怎么实现
这个应该叫半双工。单工:总是A发、B收。

网友C:
可以啊,在石油行业就有这种应用的。

网友A:
先看下RS232的波形,可见空闲的时候,电压是-,而电压为+表示起始位,当然出现起始位以后,按事先商量好的波特率位数校验位停止位的总时间内,-也表示有效信号,当停止位时间结束后,总线为-表示空闲。

网友A:
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这样连线了,二极管可以防止从机的TXD互相短路,比如某从机发送信号,必然有正电压,而其他从机不说话,一定是负电压,如果不加二极管,就会短路掉。

你这个图也是用到了两根线了呀,我说的是一根线

网友D:
有一种用定时器和一个GPIO脚来实现类似串口数据通信的,接收端通过周期采样GPIO高地电平的时长来确定接收到的每1位数据是0或者1,是开始位或者停止位

网友A:
至于如何让只有一个从机发言,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读MODBUS协议,RTU是用时间来区分不同数据帧,ASC是用ASCII码可打印字符来表达帧头帧尾。不要像半瓶子醋wh6ic那么胡思乱想,结果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面,附送耻辱柱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7846-1-1.html

更好的办法是把7楼我发的图改成RS422,TXD和RXD变成差分,带载节点数量和数据线长度都可以大大的提高。

网友E:
可以用HT6221的数据波形用普通IO口模拟,早年做中央空调控制,MCU木有串口,就是这么干的。接受端口需要带中断的IO,普通的IO也可以,只是速率没法太高。当然你也可以用标准的串口;不过这都是用于短距通讯,不超过200米;

网友F:
我用得很多,一条信号线和一条地线,半双工双向通信。

能分享下吗?

网友G:
可以是可以,牺牲抗干扰性能为代价

网友H:
其实至少两根线,一根线不可能。(含地线)

我说的比较含糊,其实我所表达的意思就是除了地线以外用一根线,有玩过吗?可以分享 下吗?

网友I:
楼主这个主要是软件协议要求,有好多现成的局域网就是单线双向,可以做成令牌模式,或者一主多从模式。

网友J:
可以用美信1-wire系列产品,可以组建大网络,有各种用法,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K:
这个是可行的,要求不高是可以用的

网友L:
你要地线干嘛直接用485两根线不就结了

正解,既然有地线,为何不用差分方式?抗干扰性还好。

网友M:
参考K线(Lin)通讯

网友N:
模拟收发就行了,好好规划下思路,当然如果你接的TXRX口可以省掉一个发或守,比如TX脚,你就用中断发记好了,再置为普通IO模拟接收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在石油行业就有这种应用的。

软件上如何控制TX,RX呢,接线又是怎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可行的,要求不高是可以用的

实现过吗?软件上怎么设计,接线上呢?

网友O:
引用 楼主:
软件上如何控制TX,RX呢,接线又是怎样接?

从你的需求来看,则其实还是需要2根线,一个GND 一个RX/TX 公用线。
如果仅仅是从线数量来看,则2根线的485,其传输距离、性能都远远好过你这个GND+RX/TX的2线模式。
从成本角度,而且设备距离不是太远,抗干扰要求不高,则这么用完全是可以的,硬件实施在收发一条线的时候,可以是单片机的收发线直接相连,其中最大的关键是,TX线输出必须是开漏,通过上拉来输出信号,至于收发怎么处理,在中断模式下,在自己发送时候,通过标记,直接忽视接受中断,不处理就可以了。
协议上,可以参考MODBUS协议,首先只能是一个主机,其余全部从机,而且只能是主机主动发起会话,从机才能在约定期间和主机进行应答,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总线竞争,考虑到协议编制简洁,在指令、数据不是非常复杂情况下,可以优先考虑定长串格式,方便接受函数归一化处理。
定长串格式必须包含有包头、地址、命令码、数据串、校验。由于定长,可以省去结束码,当然非定长则必须包含包头、地址、命令、数据长度、数据、校验、结束码。
为了提高通信的鲁棒性,则在协议的字符间隔等都有明确的定义,建立时间监控快速溢出重新同步,校验建议用CRC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上如何控制TX,RX呢,接线又是怎样接?

这种通讯方式实际是时分复用,你发给令牌,告诉我你要发,我就等;我收到就回个令牌。这种通讯的时隙要求比较严,没有分离器件或现场总线做的。

网友P:
搜一下单总线通信

网友Q:
DS18B20温度传感器了解一下

网友R:
iic不就是单工双向么

网友S(2020-07-17):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HT6221的数据波形用普通IO口模拟,早年做中央空调控制,MCU木有串口,就是这么干的。接受端口需要带 ...

这个电路可以接多个从机吗?接15个左右。

网友T:
如果距离不远,只要单总线接一个上拉电阻,其他的TX,RX全部通过单独接一个二极管负极,总线接二极管正极来通讯。通讯协议可以采用一主多从,或者像CAN总线一样仲裁,或者像局域网一样冲突监听。很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