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如何在3Dmax2019中,用脚本文件写一个软件

楼主(2019-08-13):
如何在3Dmax2019中,用脚本文件写一个软件(实现方法),调用下图中的一组数据(数据是一个长方体的长x宽x高,数据格式见下图)。要求在运行脚本文件时,在3DMax看到码放的效果,最好不同箱子有不同颜色。数据格式如下图:
长x宽x高

楼主:
汽车倒车影像后视车载摄像头抗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故障原因:
国外部分车型,发动机发动之后,输出电压干扰较大,给倒车灯供电不是纯直流供电,而是叠加了一个脉冲信号在上面,用示波器测试,会发现是一个类似方波的信号。如果倒车后视摄像头不带滤波器,车载摄像头供电线直接在倒车灯上,工作电压极不稳定导致倒车摄像头工作不常,输出的视频信号也就不正常,因此在主机上看到的是有严重干扰、抖动,或是不切换倒车后视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