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合成芯片SYN6658外接功放的一些碎碎念

楼主(2019-08-13):
经常有客户在使用我司语音合成芯片时,在外接功放电路部分遇到问题,小编总结了下,问题主要集中在功放的选型、输入信号的接法上。为了减少各位小哥哥的开发时间以及客服技术支持的工作量。小编特意为大家归纳讲解下容易出问题的点,希望会派上用场哦!!

SYN6658语音合成芯片的外接功放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下:
首先,SYN6658语音合成芯片的音频输出是双通道DA输出,采用差分方式,所以一定注意绝对不能把两根音频线串接在一起!差分信号说白了要的就是两根信号线上的电压差值,如果把它们接在一起,那一相减不就成零了么。这就完全违背了放大的意义!

其次,在功放选择上,尽量选择支持差分信号的功放,如果功放不支持差分信号输入,可以把其中一路音频信号悬空,只把一路连接在功放输入信号上。
最后,在线路板走线上,差分信号线必须等长、等宽、紧密靠近、且在同一层面(包括功放的音频信号输出端)。这是所有差分信号走线的规则哦~~
PS:功放的供电上VDD 对地应当加一个大电容,一般以 470uF 为宜。

为了大家的体验方便,勤劳体贴的硬件工程师亲自实验了多款功放电路。这些功放全部为支持差分信号输入的,多为AB类和D类功放,涵盖了30W之内的各种输出功率需求。收录在《功放参考电路V1.0.pdf》手册中,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参考。只要不是太极端的情况,视自己需要在里面选型就行了。

最后,关于SYN6658语音合成芯片功放的其他相关问题小编也一并总结了如下:

SYN6658芯片可以直接外接喇叭么?
不可以,应该接功放后再接喇叭。

SYN6658接功放声音小?
6658的音频是差分输出,请选用支持差分输入的功放,或者使用6658的AO_P/AO_N的其中一路信号作为功放的输入,还有功放的供电电压请参考具体型号说明,因为电压的大小也会影响功放的输出声音的大小。

功放可否选择**型号?喇叭有什么推荐。

功放可以自由选择,功放参考手册上的推荐仅供参考,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功放芯片。
喇叭建议选择8Ω或4Ω的,功率和选择的功放芯片匹配即可,目前暂无推荐生产厂家,大家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择喇叭。

附功放参考电路:点击进入下载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