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的ISP串口实际说的是他姥姥家的串口

楼主(2019-08-13):
华大的ISP串口实际说的是他姥姥家的串口,不是自己电脑的串口,不像ST的,随便串口就行,不知道这样设计是不是傻缺,无形中提高了学习成本。即便是swd烧写有时也会锁死,这时必须用这个200块钱的ISP解锁。不知华大是不是故意的让你买这个ISP烧录器。

网友A(点评):
串联L110/F005/F003以外,都是可以使用电脑串口+ISP软件+串口工具做芯片擦写烧录和解锁等。

网友B:
如下这些芯片仅需一条USB转串口线就能进行编程。
F003/F005/L110由于IO口太少,没有预留BOOT引脚,所以需要特定时序才能进行编程。

详见下方网址,请使用【我的电脑】打开该网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2/资料下载/_开发工具/Cortex-M在线编程器/

网友B:
解锁时序相关的说明文档及相关代码正在整理中,近期就会公布。
界时,只需将代码下载到华大的未锁定的MCU中即可对已锁定的MCU进行解锁;也可根据时序基于其它MCU自行编写程序对已锁定的MCU进行解锁。

网友B:
解锁时序来了。
0. 硬件连接:F003/F005/L110的TXD(P31/P35)接主控MCU的RXD,RXD(P27/P36)接主控MCU的TXD, RESET接主控MCU的GPIO.
1. 通信参数 9600 - 8 - N - 1。
2. 在Reset拉高后的2~5ms内主控MCU发送0x18, 芯片返回0x11,代表进行入ISP编程模式。
3. 主控MCU发送0xB5 - 0x34 - 0x84  - 0x52 - 0xBF ,通知芯片解密并擦除芯片内的程序,芯片在约60ms后返回0x01代表操作成功。

网友C:
Good!正准备试用华大的产品中。

网友B:
已实现基于USB转串口模块对已锁定的MCU进行解锁。

软件及操作说明详见附件。

楼主:
多谢大家,烧录器买到手后代理说有软件直接电脑串口,说之前他也不知道,害的我买一个用处不大的烧录器。

网友B:
找代理,还不如直接看如下地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2/资料下载/_开发工具/

网友D:
没看太明白啊

网友E:
这个 实际用起来才知道啊

网友F(2022-04-03):
学习了!不知是否有最新的清息,有没有更方便的解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