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虚拟串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9-08-13):
安装了 VCP1.3.1 和1.4版本都试过了。安装了之后提示安装成功。但是USB接上板子(usb口和PA11 PA12连接) 电脑并没有任何提示(程序已经下载到板子 跑起来了)。是驱动安装的不对吗  求指点

网友A:
32提供的有VCP例子,你先跑一个试试看,能否使用这个驱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设备吗

网友B:
先插拔观察设备管理器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面没有设备吗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插拔观察设备管理器的变化。

插拔 设备管理器都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提供的有VCP例子,你先跑一个试试看,能否使用这个驱动。

有吗 是在串口实验哪里?

网友C(2019-09-13):
你看看com号对不对啊

网友D:
看看设备管理器怎么显示的啊

网友E:
供电稳定吗

网友F:
系统不兼容?

网友G: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H:
重启电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