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用车OBD诊断协议总结(ISO15765、ISO15031)

楼主(2019-08-13):
ISO15031支持的汽车OBD口读取的数据项:

其中01是服务ID,即SID。还有具体一类参数的参数ID,即PID
PID
(hex)        PID
(Dec)        返回的有效字节数        描述        最大值        最小值        单位        公式算法
00        0        4        对PID[01-20]的支持情况                                位编码对应支持情况(见后面详解1)
01        1        4        自DTC清除后监控状态(包括故障指示灯(MIL)状态和DTC数量)                                位编码(见后面详解2)
02        2        2        冻结DTC
03        3        3        燃油系统状态                                位编码(见后面详解3)
04        4        1        计算发动机负荷        0        100        %        A*100/255
05        5        1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40        215        ℃        A-40
06        6        1        短期燃油修正-缸组1        -100(减少燃料)        99.2
(添加燃料)        %        A*100/128-100
07        7        1        长期燃油修正-缸组1
08        8        1        短期燃油修正-缸组2
09        9        1        长期燃油修正-缸组2
0A        10        1        燃油压力(表压)        0        765        KPa        3A
0B        11        1        进气歧管绝对压力(涡轮压力)        0        255        KPa        A
0C        12        2        发动机转速        0        16383.75        rpm        (256*A+B)/4
0D        13        1        车速        0        255        Km/h        A
0E        14        1        点火正时        -64        63.5        在TDC之前        (A/2)-64
0F        15        1        进气温度        -40        215        ℃        A-40
10        16        2        空气流量        0        655.35        克/秒        (256*A+B)/100
11        17        1        节气门位置        0        100        %        100*A/255
12        18        1        二次空气请求                                位编码(见后面详解4)
13        19        1        氧传感器位置                                [A0..A3] ==缸组1,传感器1-4。[A4..A7] ==缸组2 ......
14        20        2        氧传感器1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00

1.275
99.2

Volts
%

A/200
(B*100/128)-100
(如果B == $ FF,传感器不用于修正计算)
15        21        2        氧传感器2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6        22        2        氧传感器3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7        23        2        氧传感器4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8        24        2        氧传感器5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9        25        2        氧传感器6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A        26        2        氧传感器7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B        27        2        氧传感器8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C        28        1        该车符合的OBD标准                                位编码(见后面的详解)
1D        29        1        氧传感器位置(4个缸组中)                                与PID 13类似,但[A0..A7] == [B1S1,B1S2,B2S1,B2S2,B3S1,B3S2,B4S1,B4S2]
1E        30        1        辅助输入状态                                A0 ==取力器(PTO)状态(1 ==有效)
[A1..A7]未使用
1F        31        2        发动机启动后的运行时间        0        65535        秒        256*A+B
20        32        4        对PID[21-40]的支持情况                                位编码。[A7...A0]==[PID21...PID40]的支持情况
21        33        2        故障灯亮起后的行驶距离        0        65535        km        256*A+B
22        34        2        燃油轨压力(相对于歧管真空)        0        5177.265        kpa        0.079(256*A+B)
23        35        2        燃油导轨压力(柴油或汽油直喷)        0        655350        kpa        10(256*A+B)
24        36        4        氧传感器1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2
<8

Ratio
V

(256*A+B)*2/65536
(256*C+D)*8/65536
25        37        4        氧传感器2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26        38        4        氧传感器3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27        39        4        氧传感器4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28        40        4        氧传感器5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29        41        4        氧传感器6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