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用车OBD诊断协议总结(ISO15765、ISO15031)

楼主(2019-08-13):
乘用车OBD诊断协议总结
ISO15031支持的汽车OBD口读取的数据项:
其中01是服务ID,即SID。还有具体一类参数的参数ID,即PID
PID
(hex)
PID
(Dec)
返回的有效字节数
描述
最大值
最小值
单位
公式算法
PID[01-20]的支持情况
位编码对应支持情况(见后面详解1
DTC清除后监控状态(包括故障指示灯(MIL)状态和DTC数量)
位编码(见后面详解2
冻结DTC
燃油系统状态
位编码(见后面详解3
计算发动机负荷
%
A*100/255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40
A-40
短期燃油修正-缸组1
-100(减少燃料)
99.2
(添加燃料)
%
A*100/128-100
长期燃油修正-缸组1
短期燃油修正-缸组2
长期燃油修正-缸组2
0A
燃油压力(表压)
KPa
3A
0B
进气歧管绝对压力(涡轮压力)
KPa
A
0C
发动机转速
16383.75
rpm
(256*A+B)/4
0D
车速
Km/h
A
0E
点火正时
-64
63.5
TDC之前
(A/2)-64
0F
进气温度
-40
A-40
空气流量
655.35
/
(256*A+B)/100
节气门位置
%
100*A/255
二次空气请求
位编码(见后面详解4
氧传感器位置
[A0..A3] ==缸组1,传感器1-4[A4..A7] ==缸组2 ......
氧传感器1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00
1.275
99.2
Volts
%
A/200
(B*100/128)-100
(如果B == $ FF,传感器不用于修正计算)
氧传感器2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氧传感器3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氧传感器4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氧传感器5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氧传感器6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A
氧传感器7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B
氧传感器8   A:电压
B:短期燃油调整
1C
该车符合的OBD标准
位编码(见后面的详解)
1D
氧传感器位置(4个缸组中)
PID 13类似,但[A0..A7] == [B1S1B1S2B2S1B2S2B3S1B3S2B4S1
1E
辅助输入状态
A0 ==取力器(PTO)状态(1 ==有效)
[A1..A7]未使用
1F
发动机启动后的运行时间
256*A+B
PID[21-40]的支持情况
位编码。[A7...A0]==[PID21...PID40]的支持情况
故障灯亮起后的行驶距离
km
256*A+B
燃油轨压力(相对于歧管真空)
5177.265
kpa
0.079(256*A+B)
燃油导轨压力(柴油或汽油直喷)
kpa
10(256*A+B)
氧传感器1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2
<8
Ratio
V
(256*A+B)*2/65536
(256*C+D)*8/65536
氧传感器2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氧传感器3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氧传感器4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氧传感器5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氧传感器6
AB:燃料 - 空气当量比
CD:氧传感器电压

网友A(2020-12-22):
特别好,牛X,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