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为什么电压读不出来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PCF8591 0x90; //器件地址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2;
sbit rw=P2^3;
sbit en=P2^4;
sbit SCL=P1^2;
sbit SDA=P1^3;
uchar AD_var;//AD转换放置位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int  code NTC_Table[71] = {
0xCA,0xCA,0xCA,0xC9,0xC9,0xC9,0xC9,0xC8,
0xC8,0xC8,0xC8,0xC7,0xC7,0xC7,0xC7,0xC7,
0xC6,0xC6,0xC6,0xC6,0xC5,0xC5,0xC5,0xC5,
0xC4,0xC4,0xC4,0xC4,0xC3,0xC3,0xC3,0xC3,
...
0xBA,0xBA,0xBA,0xBA,0xB9,0xB9,0xB9
};*/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110;z>0;z--);
}
void delay_us()//5us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rs=0;
rw = 0;
P0=com;
delay_ms(5);
en=1;
delay_ms(5);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写数据
{
rs=1;
rw = 0;
P0=dat;
delay_ms(5);
en=1;
delay_ms(5);
en=0;
}
void start()//I2C起始信号
{
SCL=1;
SDA=1;
delay_us();
SDA=0;
delay_us();
SCL=0;
delay_us();
}
void stop()//I2C停止信号
{
SCL=1;
SDA=0;
delay_us();
SDA=1;
delay_us();
}
void respons()//应答
{
   uchar i=0;
  SCL = 1;
   delay_us();
   while((SDA == 1)&&(i < 255))i++;
  SCL = 0;
   delay_us();
}
//void no_ack()//主机非应答
//{
// SCL=0;
// SDA=0;
// delay_us();
// SCL=1;
// SDA=1;
// delay_us();
// SCL=0;
// SDA=0;
//}
void write_cm(uchar cm)//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cm;
for(i=0;i<8;i++)
{
  temp<<=1;
  SCL=0;
  delay_us();
  SDA=CY;
  delay_us();
  SCL=1;
  delay_us();
}
SCL=0;
delay_us();
SDA=1;
delay_us();
}
uchar read_cm(void)//读一个字节
{
uchar i,om;
SCL=0;
delay_us();
SDA=1;
for(i=0;i<8;i++)
{
  SCL=0;
  SDA=0;
  SCL=1;
  delay_us();
  om = (om<<1)|SDA;
    SCL=0;
    delay_us();
   }
  delay_us();
  return om;
}
uchar lead(uchar lea)//读AD值
{
start();
write_cm(0x90);
respons();
write_cm(lea);
respons();
start();
write_cm(0x91);
respons();
AD_var = read_cm();
respons();
stop();
return(1);
}
//uchar DAC_OUT(uchar DAT)
//{
// start();
// write_cm(0x90);
// respons();
// write_cm(0x40); //DA输出使能
// respons();
// write_cm(DAT);
// respons();
// stop();
// return(1);
//}
void init()
{
//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0x02);
write_dat('.');
}
void main()
{
  uchar a,b,c;
  init();
while(1)
{
if(lead(0x00))
// if(DAC_OUT(AD_var));
  {
   a=AD_var/100;
   b=AD_var%100/10;
   c=AD_var%10;
  }
//  d=AD_var%100/10;
//  e=AD_var%10;
write_com(0x80);
write_dat(table[a]);
write_com(0x80+0x01);
write_dat(table);
write_com(0x80+0x03);
write_dat(table[c]);
// write_com(0x80+0x04);
// write_dat(table[d]);
// write_com(0x80+0x05);
// write_dat(table[e]);
delay_ms(30);
}
}

0f8b44284f9cf56d8201e8cd46b5026.png (431.34 KB )

AD读不出来

AD读不出来

楼主(2019-08-13):
搞了一天没发现问题,希望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了一天没发现问题,希望大佬们解答一下

IIC总线时序没问题?

网友B:
搞了一天弄不出来很正常,7天都搞不定也正常,有很多人搞了好多年,连I2C为何要OD输出都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总线时序没问题?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