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技术] 汽车OBD模拟器使用手册

楼主(2019-08-13):
一、OBD模拟器
1.1整体操作:
通过适配器给OBD模拟器供电,并且拨动开关后,会看到电源指示灯闪烁并且屏幕亮起。此时旋转旋钮,会看到对应的数值大小在屏幕显示。故障码加按键按下,支持故障码增加,故障码减按下,支持故障码减少。通过协议切换按键可以切换不同的诊断协议。目前该模拟器支持应用最广泛的诊断协议:ISO15765-4 11BIT 500K;ISO15765-4 11BIT 250K;ISO15765-4 29BIT 500K;ISO15765-4 29BIT 250K
专注OBD模拟器,专注CAN诊断https://shop167686451.taobao.com/
1.2支持的数据模拟
该模拟器支持外部旋钮调节10种常见的、应用最多的车辆信息。其他未尽的车辆信息,可以通过USB口下发命令,从而让模拟器模拟这些车辆信息。该部分命令格式和说明以及使用方法见下文附录。
1.3模拟车架号
该模拟器除了支持常规车辆数据模拟外,还支持模拟车架号功能。通过USB线连接模拟器与电脑,然后通过电脑可以向模拟器写入需要设置的车架号。
语法
响应
AT+VIN:XXXXXXXXXXXXXXXXX
模拟VIN码为:XXXXXXXXXXXXXXXXX
举例:电脑端发送AT+VIN=123456789ABCDEF12
      模拟器返回:模拟VIN码为:123456789ABCDEF12
1.4模拟当前故障码
语法
响应
AT+DTCXX:PXXXX;PXXXX
模拟当前故障码:PXXXX;PXXXX
AT+DTC03:P1101;P1102;P1103
模拟当前故障码:P1101;P1102;P1103
附录:OBD模拟器除了板载的10种车辆参数支持旋钮直观的模拟外,对于其他的车辆信息我们也是支持模拟的。可以通过USB串口给模拟器发送相应的指令来模拟其他参数。串口配置为:230400,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一.模拟数据流语法
语法
响应
AT+HXJxxx:UP/DOWN/(字符)
对应参数的增加减少,或参数的支持与否状态
举例:
AT+HXJ041 模拟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UP/DOWN
该条命令的含义是:
AT+HXJ041:UP  通过电脑串口发送这个语句给模拟器,模拟器相应的模拟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该项数据,UP代表该项温度增加1度,每发送一次该命令,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相应的增加1度。
AT+HXJ041:DOWN 同理,该命令最后带的DOWN,代表该命令每发送一次发动机冷却液温度相应的降低1度。
上图为实际操作情况。串口配置为:230400,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好,以上我们已经把命令格式和命令的使用方法基本讲解一下,下面把模拟器具体支持的其他参数以列表的方式列出来。

请问这个模拟器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模拟器支持的数据模拟表:
AT命令内容        命令含义        命令操作数
AT+HXJ000        模拟 ECU 中存储的故障码数量        UP/DOWN
AT+HXJ001        模拟 MIL(故障指示灯)状态        ON/OFF
AT+HXJ002        模拟支持失火监测        支持/不支持
AT+HXJ003        模拟支持燃油系统监测        支持/不支持
AT+HXJ004        模拟支持综合部件监测        支持/不支持
AT+HXJ005        模拟失火监测准备就绪        OK/未完成
AT+HXJ006        模拟燃油系统监测准备就绪        OK/未完成
AT+HXJ007        模拟综合部件监测准备就绪        OK/未完成
AT+HXJ008        模拟支持 NMHC 催化剂监测(清码后)        支持/不支持
AT+HXJ009        模拟支持氮氧化合物后处理监测(清码后)        支持/不支持
AT+HXJ010        模拟支持增压压力系统监测(清码后)        支持/不支持
AT+HXJ011        模拟支持废气传感器监测(清码后)        支持/不支持
AT+HXJ012        模拟支持 PM(颗粒物)过滤器监测(清码后)         支持/不支持
AT+HXJ013        模拟支持 EGR(废气再循环)系统和/或 VVT(可变
阀正时)系统监测(清码后)        支持/不支持
AT+HXJ014        模拟 NMHC 催化剂监测准备就绪(清码后)        OK/未完成
AT+HXJ015        模拟氮氧化合物后处理监测准备就绪(清码后)        OK/未完成
AT+HXJ016        模拟增压压力系统监测准备就绪(清码后)        OK/未完成
AT+HXJ017        模拟废气传感器监测准备就绪(清码后)        OK/未完成
AT+HXJ018        模拟 PM(颗粒物)监测准备就绪(清码后)        OK/未完成
AT+HXJ019         模 拟 模 拟 支 持 EGR( 废 气 再 循 环 ) 系 统 和 / 或
VVT(可变阀正时)系统监测准备就绪(清码后)        OK/未完成
AT+HXJ020        模拟失火检测激活        支持/不支持
AT+HXJ021        模拟燃油系统检测激活        支持/不支持
AT+HXJ022        模拟综合部件检测启用        支持/不支持
AT+HXJ023         模拟失火检测完成        OK/未完成
AT+HXJ024        模拟燃油系统检测完成        OK/未完成
AT+HXJ025        模拟支持 NMHC 催化剂监测(驾驶循环)        支持/不支持
AT+HXJ026        模拟支持氮氧化合物后处理监测(驾驶循环)        支持/不支持
AT+HXJ027        模拟支持增压压力系统监测(驾驶循环)        支持/不支持
AT+HXJ028        模拟支持废气传感器监测(驾驶循环)        支持/不支持
AT+HXJ029        模拟支持 PM(颗粒物)过滤器监测(驾驶循环)        支持/不支持
AT+HXJ030        模拟支持 EGR(废气再循环)系统和/或 VVT(可变
阀正时)系统监测(驾驶循环)        支持/不支持

楼主:
AT+HXJ031        模拟 NMHC 催化剂监测准备就绪(驾驶循环)        OK/未完成
AT+HXJ032        模拟氮氧化合物后处理监测准备就绪(驾驶循环)        OK/未完成
AT+HXJ033        模拟增压压力系统监测准备就绪(驾驶循环)        OK/未完成
AT+HXJ034        模拟废气传感器监测准备就绪(驾驶循环)        OK/未完成
AT+HXJ035        模拟 PM(颗粒物)监测准备就绪(驾驶循环)        OK/未完成
AT+HXJ036        模 拟 模 拟 支 持 EGR( 废 气 再 循 环 ) 系 统 和 / 或
VVT(可变阀正时)系统监测准备就绪(驾驶循环)        OK/未完成
AT+HXJ037        模拟导致冻结帧数据存储的故障码        P****
AT+HXJ038        模拟燃油系统 1 状态        OL
CL
OL-Drive
OL-Fault
CL-Fault
--
AT+HXJ039        模拟燃油系统 2 状态        OL
CL
OL-Drive
OL-Fault
CL-Fault
--
AT+HXJ040        模拟负荷计算值        UP/DOWN
AT+HXJ041        模拟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UP/DOWN
AT+HXJ042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1)        UP/DOWN
AT+HXJ043        模拟长期燃油修正(缸组 1)        UP/DOWN
AT+HXJ044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2)        UP/DOWN
AT+HXJ045        模拟长期燃油修正(缸组 2)        UP/DOWN
AT+HXJ046        模拟油轨压力(表压力)        UP/DOWN
AT+HXJ047        模拟进气歧管绝对压力        UP/DOWN
AT+HXJ048        模拟发动机转数        UP/DOWN
AT+HXJ049        模拟车速传感器        UP/DOWN
AT+HXJ050        模拟气缸 1 点火提前角        UP/DOWN
AT+HXJ051        模拟进气温度        UP/DOWN
AT+HXJ052        模拟来自质量空气流量传感器的空气流量        UP/DOWN
AT+HXJ053        模拟节气门绝对位置        UP/DOWN
AT+HXJ054        模拟指令的二次空气喷射状态        UPS
DNS
OFF
DIAG
AT+HXJ055        模拟氧传感器位置        B1:S1
B1:S2
B1:S3
B1:S4
B2:S1
B2:S2
B2:S3
B2:S4
--
AT+HXJ056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1,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57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1,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58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1,传感器 2)        UP/DOWN
AT+HXJ059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1,传感器 2)        UP/DOWN
AT+HXJ060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1,传感器 3)        UP/DOWN

楼主:
AT+HXJ061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1,传感器 3)        UP/DOWN
AT+HXJ062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1,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63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1,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64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2,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65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2,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66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2,传感器 2)        UP/DOWN
AT+HXJ067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2,传感器 2)        UP/DOWN
AT+HXJ068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2,传感器 3)        UP/DOWN
AT+HXJ069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2,传感器 3)        UP/DOWN
AT+HXJ070        模拟氧传感器输出电压(缸组 2,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71        模拟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2,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72        模拟车辆或发动机的OBD 请求        OBD
OBD and OBD II
OBDI
NO OBD
EOBD
EOBD AND OBDII
EOBD AND OBD
EOBD,OBD AND
OBDII
JOBD
JOBD AND OBDII
JOBD AND EOBD
AT+HXJ073        模拟氧传感器位置        B1:S1
B1:S2
B2:S1
B2:S2
B3:S1
B3:S2
B4:S1
B4:S2
--
AT+HXJ074        模拟 PTO(动力输出)状态        ON/OFF
AT+HXJ075        模拟发动机启动后时间        UP/DOWN
AT+HXJ076         模拟 MIL(故障指示灯)点亮后的行驶距离        UP/DOWN
AT+HXJ077        模拟相对于歧管真空度的燃油轨压力        UP/DOWN
AT+HXJ078        模拟油轨压力        UP/DOWN
AT+HXJ079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80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1,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81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2)        UP/DOWN
AT+HXJ082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1,传感器 2)        UP/DOWN
AT+HXJ083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3)        UP/DOWN
AT+HXJ084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1,传感器 3)        UP/DOWN
AT+HXJ085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86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1,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87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88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2,传感器 1)        UP/DOWN
AT+HXJ089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2)        UP/DOWN
AT+HXJ090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2,传感器 2)        UP/DOWN

楼主:
AT+HXJ091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3)        UP/DOWN
AT+HXJ092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2,传感器 3)        UP/DOWN
AT+HXJ093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94        模拟氧传感器电压(缸组 2,传感器 4)         UP/DOWN
AT+HXJ095        模拟指令 EGR        UP/DOWN
AT+HXJ096        模拟 EGR(废气再循环)故障        UP/DOWN
AT+HXJ097        模拟指令的蒸发净化        UP/DOWN
AT+HXJ098        模拟燃油液位输入        UP/DOWN
AT+HXJ099        模拟清除故障码后的暖机次数        UP/DOWN
AT+HXJ100        模拟清除故障码后的行驶距离        UP/DOWN
AT+HXJ101        模拟燃油蒸气排放系统蒸气压力        UP/DOWN
AT+HXJ102        模拟大气压        UP/DOWN
AT+HXJ103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1)        UP/DOWN
AT+HXJ104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1,传感器 1)        UP/DOWN
AT+HXJ105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2)        UP/DOWN
AT+HXJ106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1,传感器 2)        UP/DOWN
AT+HXJ107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3)        UP/DOWN
AT+HXJ108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1,传感器 3)        UP/DOWN
AT+HXJ109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1,传感器 4)        UP/DOWN
AT+HXJ110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1,传感器 4)        UP/DOWN
AT+HXJ111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1)        UP/DOWN
AT+HXJ112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2,传感器 1)        UP/DOWN
AT+HXJ113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2)        UP/DOWN
AT+HXJ114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2,传感器 2)        UP/DOWN
AT+HXJ115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3)        UP/DOWN
AT+HXJ116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2,传感器 3)        UP/DOWN
AT+HXJ117        模拟当量比(λ)(缸组 2,传感器 4)        UP/DOWN
AT+HXJ118        模拟氧传感器电流(缸组 2,传感器 4)        UP/DOWN
AT+HXJ119        模拟催化剂温度(缸组 1,传感器 1)        UP/DOWN
AT+HXJ120         模拟催化剂温度(缸组 2,传感器 1)        UP/DOWN

楼主:
AT+HXJ121        模拟催化剂温度(缸组 1,传感器 2)        UP/DOWN
AT+HXJ122         模拟催化剂温度(缸组 2,传感器 2)        UP/DOWN
AT+HXJ123        模拟控制模块电压         UP/DOWN
AT+HXJ124        模拟绝对负荷值        UP/DOWN
AT+HXJ125        模拟燃油/空气指令的当量比        UP/DOWN
AT+HXJ126        模拟节气门相对位置        UP/DOWN
AT+HXJ127        模拟环境温度        UP/DOWN
AT+HXJ128        模拟节气门绝对位置B        UP/DOWN
AT+HXJ129        模拟节气门绝对位置 C        UP/DOWN
AT+HXJ130         模拟节气门绝对位置 D         UP/DOWN
AT+HXJ131        模拟节气门绝对位置 E         UP/DOWN
AT+HXJ132        模拟节气门绝对位置 F        UP/DOWN
AT+HXJ133        模拟指令的节气门执行器控制        UP/DOWN
AT+HXJ134        模拟故障指示灯点亮时发动机运转时间        UP/DOWN
AT+HXJ135        模拟清除故障码后的发动机运转时间         UP/DOWN
AT+HXJ136        模拟车辆当前使用的燃料类型        GAS
METH
ETH
DSL
LPG
CNG
PROP
ELEC
BI_GAS
BI_METH
BI_ETH
BI_LPG
BI_CNG
BI_PROP
BI_ELEC
ISO/SAE
AT+HXJ137        模拟酒精燃料百分比         UP/DOWN
AT+HXJ138        模拟燃油蒸气排放系统蒸气绝对压力        UP/DOWN
AT+HXJ139        模拟蒸气排放系统蒸气压力         UP/DOWN
AT+HXJ140        模拟副氧传感器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1        UP/DOWN
AT+HXJ141        模拟副氧传感器长期燃油修正-缸组 1        UP/DOWN
AT+HXJ142        模拟副氧传感器短期燃油修正-缸组 2        UP/DOWN
AT+HXJ143        模拟副氧传感器长期燃油修正-缸组 2        UP/DOWN
AT+HXJ144        模拟油轨压力(绝对压力)        UP/DOWN
AT+HXJ145        模拟油门踏板相对位置        UP/DOWN
AT+HXJ146        模拟混合动力所用电池组剩余使用时间        UP/DOWN
AT+HXJ147        模拟发动机机油温度        UP/DOWN
AT+HXJ148        模拟喷油正时        UP/DOWN
AT+HXJ149         模拟发动机供油率        UP/DOWN
AT+HXJ150        模拟车辆排放要求        UP/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