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技术] OBD智能数据解析串口版数据手册V3.0

楼主(2019-08-13):
一、产品概述
该模块实现一头连接汽车OBD诊断接头,然后另一头将获取到的车辆信息,通过串口的形式输出。方便即使在不了解汽车CNA总线和OBD诊断技术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车辆信息的获取。可以将这个模块等效为一个车辆信息获取的传感器,直接串口输出,方便对接各种MCU
二、模块接口定义

模块与车辆连接为标准的OBDII 16针脚接口。另一头为串口,并且提供12V输出。4pin,定义分别为:12VRX,TX,GND。如上图所示,具体串口针脚定义如下:
线束颜色
针脚定义
备注
棕色
GND
地线
绿色
RX
串口接收线(3.3V电平
黄色
TX
串口发送线(3.3V电平
红色
12V输出
此线直接输出车辆电瓶电压,电压较高,一般使用无需连接该线
三、模块AT指令集说明
通过操作使用MCU或者外界串口,发送AT命令到模块,模块会返回车辆数据,操作特别方便。AT命令详解如下:(所有AT指令以/r/n结束)
3.1实时数据流请求
AT指令
指令功能
指令说明
AT+RON
打开实时数据流广播
执行后,按1hz对外广播实时车辆数据流
AT+ROFF
关闭实时数据流广播
执行后,不在对外广播实时车辆数据流
AT+DTZ=XXX(十进制的3位数)
设置实时数据流输出的频率
AT+DTZ=015(实时数据流按照15*10毫秒=150毫秒对外输出数据)
设置的数值*10毫秒,即为对外输出数据的时间间隔
注:考虑到行车电脑ECU的资源占有情况,使用AT+DTZ调整模块的输出频率时,最快可以设置为60毫秒输出一帧数据流,再快的话,对行车电脑ECU有影响。
实时数据流内容:
序号
数据项
单位和备注
电瓶电压
V
发动机转速
rpm
车速
Km/h
节气门开度
%
发动机负荷
%
冷却液温度
剩余油量百分比
%
示例:$OBD-RT,12.2,2627,68,33,16,68,38
解析:电瓶电压12.2V,转速2627转,车速68Km/h,节气门开度33%,发动机负荷16%,冷却液温度68℃,剩余油量38%
3.2实时数据请求
AT指令
指令功能
模块返回
模块返回说明
AT+500
请求电瓶电压
$500=12.2
电瓶电压为12.2V
AT+501
请求发动机转速
$501=2627
发动机转速为2627r/min
AT+502
请求车速
$502=68
车速为68Km/h
AT+503
请求节气门开度
$503=33
节气门开度为33%
AT+504
请求发动机负荷
$504=16
发动机负荷为16%
AT+505
请求泠却液温度
$505=68
冷却液温度为68
AT+506
请求剩余油量百分比
$506=38
剩余油量为38%
3.3车架号请求
本模块,提供准确的车架号读取,也可以智能识别到车辆是否支持车架号读取(因为有的车辆ECU不支持读取车架号)。
AT指令
指令功能
返回格式
AT+296
获取汽车VIN
$296=S17位)
示例:$296=1,1G1JC5444R7252368
解析:$296=1,1,代表该车ECU支持读取车架号,后续跟17位的车架号。
$296=1,0,代表该车ECU不支持读取车架号。
3.4故障码读取、清除
     本模块可以读取到车子的实时故障码,并且可以实现把具体的故障码代号发送出来。该功能建议在车子怠速的情况下读取。
AT指令
指令功能
返回格式
AT+400
读取故障码
$400=故障码数量,故障码详情(竖线分割,例如P4010|P4012
AT+401
清除故障码
清除完成返回$401=OK
四、串口操作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