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并联可控硅触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13):
再大的可控硅几个mA就能触发,我用过1kV 1kA的。触发电压一律7V。我是用24电源供电,3:1的可控硅触发变压器做的,很小,大概有1~2W的工频变压器那么大。

楼主:
这是别人的图,感觉触发电流很小。

网友A:
给你画个5V触发的图,要用1:1触发变压器。

楼主:
这种触发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接。否則要变压器触发,如楼上大俠客。

我是看的人家的是这么触发三相电机的,但是自己算下来电流很小,我不知道这个电路计算下来能提供多大的触发电流。

网友C:
图不全,马达,电源的接线都没有。

网友C:
4007用到三相电机的主回路?

网友C:
主回路还串两个电阻?

网友C:
如果两个SCR好用的话,那直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就可以了。
你这个图,我感到太简单了。

网友C:
这个图你关不断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