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sci间断检测中断(brkdt)的问题

楼主(2019-08-14):
最近想用dsp实现一个功能,就是dsp和pc用modbus协议进行通信,由于modbus的每个指令的帧数不同,我就没有使用FIFO中断,因为没有办法判断一个指令是否结束,而想使用标准中断里的间断检测中断来让我判断这个指令数据有没有接收完毕,但是我没明白这个BRKDT的触发条件,如图所示。丢失第一个停止位后连续至少十位低电平后产生中断是什么意思?我简单的理解就是第一个停止位后连续十位低电平就触发这个中断。但是sci通信停止后rx和tx线都被拉高了,那这10个低电位怎么来的?还有想问问大神码 用sci做modbus协议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数据为0x00+0时,包含起始位一共会有连续10位的低电平发生        这个将会触发

网友A:
使用8位数据位+1位地址位+1位停止位的方法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