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作多情一次,讲讲这个电路原理

楼主(2019-08-14):
有点吹牛地讲,这个帖子要是看不懂,你永远看不懂了。
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么详细的说明。

楼主:
要想看懂这个电路原理,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半导体开关!

1,开关的作用

把直流能量(电压或电流),转换成瞬态性质的能量(方波信号、三角波信号。。。)

2,两种类型开关再生型和非再生型

简单地说,输出是输入的单值函数,叫非再生型开关!反之,是具有**特性多值函数,叫再生型开关!

网友A:
路过,这些电路肯定不是让我看的。
想当初大学时,订阅无线电和电子技术杂志,一篇**都可能看好久,后来一本杂志看几周,后来几天到几小时,再后来翻翻就不看了,然后很多年都不订阅了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这些电路肯定不是让我看的。
想当初大学时,订阅无线电和电子技术杂志,一篇**都可能看好久,后来 ...

电子世界和无线电等杂志,是中学时看的,多数内容是简单的定性分析,里面不少电路适合DIY!上大学之后就很少看了。

楼主:
3.再生型开关

我在微信群里发过了。

4.顶楼电路分析

本版块有个帖子说过了,Z字型路线,两个工作点。
不适用这种系统性分析方法的同志,去网上看看电容充电分析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世界和无线电等杂志,是中学时看的,多数内容是简单的定性分析,里面不少电路适合DIY!上大学之后就 ...

你的大学和我的大学不在一个年代,杂志内容和难度也会不一样,大一和大二的理解也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大学和我的大学不在一个年代,杂志内容和难度也会不一样,大一和大二的理解也会差很多。 ...

我以前在模拟板块发过好多照片,7.80年代的这些杂志我都有!(上初中时,我是全校第二名,所以好多人喜欢和我玩,有个同学父亲在部队里干技术,所以他家有全套无线电和电子世界,全送给我了),那个时代的电子世界居然是彩色印刷!
对比可知,从难度上看,7.80年代的难度低于2000年左右的。无线电杂志内容也特别少,说些无线电收音机的制作,黑白电视机原理,电报机原理。但是有些内容很接地气,例如收音机音量大一定比音量小费电?

楼主:
判断一个电路是不是双稳态的充要条件:

1) 两管处于有源区时,环路增益>1

或者2)电路有两个稳定的直流电路态,且至少有一个管子不是处于有源区。

楼主:
这个话题只能这样了目前。
因为具体研究涉及到半导体物理,多数人对这个都没有兴趣,于是对于“失真”波形是没办法解释的。
实际上稍微花点时间,定性理解一下,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理解性**比死记硬背效果好多了。

网友B:
我初中时是全校第一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初中时是全校第一名

全校第一名是上了6年的
(初一----初二--初三---初一--初二--初三)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卢姓同学终于考上了哈工大。

不是哈工大,是清华+南洋理工双料硕士+MIT在读博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在模拟板块发过好多照片,7.80年代的这些杂志我都有!(上初中时,我是全校第二名,所以好多人喜欢和 ...

初中全校第二名,看啥年代了。越往后估计难度越大。
这么说来,我估计是小学升初中第一名,小学一年级4个自然村70多人,五年级只有30多人,考上公社的初中只有7-8个人。估计是初中的第一名,也许是第二名,全校初一是4个班级,到初三才剩2个班级,只有4个人考上县里的一中。镇里的高中好像只有二个班,本校初中和其它公社初中过来的,组成二个班级。县一中也才4个班级。以前不重视教育,很多人其实很聪明很早就各种原因辍学了。如果哪个高中生或者大一的,没有学习基础的电路分析,能把电视机行场电路的各点波形理解的,特别是行管集电极的波形,估计没几个,最多人云亦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校第一名是上了6年的
(初一----初二--初三---初一--初二--初三)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卢姓同学终于考 ...

六年,什么中学初中要读六年?高中可能也不是三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算您跟t叔丶m叔是同輩分或许再小十岁。我小学班上六十几人,一个年级有七丶八个班。 ...

楼主40,t叔70多,整整一代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算您跟t叔丶m叔是同輩分或许再小十岁。我小学班上六十几人,一个年级有七丶八个班。 ...

两代人上同样的大学,难度相差一个数量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40,t叔70多,整整一代人。

现在的研究生比以前的大学生还多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推算您跟t叔丶m叔是同輩分或许再小十岁。我小学班上六十几人,一个年级有七丶八个班。 ...

估计比LZ早10年,比T叔应该差一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算您跟t叔丶m叔是同輩分或许再小十岁。我小学班上六十几人,一个年级有七丶八个班。 ...

你不是浙江的吗,浙江会有这样的小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问楼主的。这么说代表你们沒经历红*兵,只有T叔和老张有经历。

人有社会性,不能超越时代,不过经历可以完全不同。T叔和老张是这个时代的姣姣者。两个时代,不能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不生活在大陆,很多事情我不了解的。是有听过老张大叔讲过几次,他那时也辍学,因为老师沒敢來学校。情 ...

老张是恢复高考后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当时是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学校。对于对社会的看法,角度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已成历史,以后也很难有共识。
大陆小学1班是40名以下,平均30左右。台湾1班60多人,大陆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张是恢复高考后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当时是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学校。对于对社会的看法,角度不同, ...

呵呵!

楼主:
这个电路太复杂了,好多书上都是专门一章。

而教科书上主要聊聊三极管的小信号混合pi模型,凡是超出此范围的话题,就不好搞了。

例如这个电路的开关速度是多少???

上图中空白部分是删除掉的触发电路,请问触发脉冲幅度和最小时间如何考虑?

到百度上找工作原理,只能找到这些东西:

关断速度,取决于 负触发的 强度和速度,可比 正反馈 还快,开通速度,最快的也非正反馈,而是 用机械开关 把射极切断。

楼主:
好老师上课说思想,说方法。
不会上课的老师简单的背诵结论。

例如关于半导体器件的伏安方程推导,以下图二极管为例,把器件看成一维的,那么从正到负极,任何一处电流大小都是一样的,那么是不是可以随意选定一点推导伏安方程???或者说,推导伏安方程,究竟如何选取合适的一个点呢?

MOS管也是如此,为何推导VI关系时,要选定漏极,而不能选源端?

网友C:
中科大本科是肯定的,但中科大是理科,工科的很多东西是要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科大本科是肯定的,但中科大是理科,工科的很多东西是要自学的。

H说他是复旦的,我不信。

三横一竖说他是八个行业的总工,可以大半年时间内100本专著,1万篇论文,我不信。

你说某某是中科大首届毕业生,我不信。

原因是智商不会缺斤少两。

网友E(2021-01-25):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太复杂了,好多书上都是专门一章。

而教科书上主要聊聊三极管的小信号混合pi模型,凡是超出此范围 ...

两个基本的共射拓扑,以直接耦合兼当偏置,
开关速度 不会比 单个共射拓扑 直接上电掐电 更快。

网友E:
PNP+NPN≠PNPN
可控硅是再生开关(元件),可控硅的等效电路可理解为 再生式开关电路,三极管本身不是再生开关。

网友E:
集基耦合 多谐震荡器,也是 无反馈 共射拓扑,而且並非直耦而是阻容,
比之于 双稳态触发器,三极管的驱动 更合符 开关 之需,而且还有点 零电压关断 的味儿,
问题是,既然本级拓扑为 无反馈 共射极,Ccb 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耦合电容的电流,除了给三极管(发射结)加速,还会有部份经 Ccb 流失,
在理想方波中,含有频率达到 fT 的高次谐波,我想,在多谐震荡器中,管子的开关速度比 fβ高一点点 也许还可以,但高至 fT 就没指望了。

网友E:
计数触发器

计数触发器

楼主那个,是 RS触发器,像 拉绳开关 那样的,叫做 计数触发器(如图),骨干架构都是 集基耦合双稳态电路。

网友E:
这种电路又可视为  「模拟电容」,在两集极跨个电感,这电感若电阻够小,电路就可震荡。

网友E:
这电路的基本原理就是,
稳态时,相反相成,
暂态,先全杀后选通。

@hk6108 : 是 计数触发器,不是楼主那个 RS。
计数触发
补充: 电容的引导,保证两管交替开通。

网友E:
楼主那个 图3.2.4 ,
如果做 RS触发,两管就不是共用一个  时脉源,那么,电位门  就不需要了,直接下拉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