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刚上电,波形有一小段回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8-14):
输出正常否?

楼主:
输出是正常的,只是刚上电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波形

网友A:
带载后就会正常?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控制芯片?贴个图或型号上来。估计是开机的软启动。

网友B:
原因:
1、调整稳压反馈网络,是上电过程中,反馈有过头了。
2、负载突变,在电压上升的某个电压处,电路突然开始工作,电流变大,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网友C(点评):
认同第二点。回勾比较大的可能是mcu处于复位期间。

网友D:
加LC滤波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电过程尚未达到稳定,这小勾应是刚稳态之际的表現,只要上电过程中沒有意外的大耗电和输出过压,就可以不 ...

这个要看实际系统的工作电压范围,以及这个波形的宽度,可能会导致系统异常。
我以前有一个MCU系统,7805的5V供电,7805前面是DC/DC电源,判断7805前低压开始保存数据,原来5V掉电复位门限是3.7V,偶尔掉电保存EEPROM不成功,把掉电复位门限改为2.7V左右,正常时掉电保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下电有非单调现象,偶尔导致EEPROM全部错误。也就是说,掉电保存后,MCU复位,电压反弹,MCU又开始工作,估计此时MCU有些异常,读出的EEPROM内容全部是0,再次掉电保存,把0保存进去了。后来每次开机先检测7805前面是否低压,低压就等待,才解决问题。

网友F:
mcu 进入main后先delay一会,在做其他工作

网友G:
是用电子负载测的波形吗?电子负载有个 Von 参数,就是检测被测电源的输出电压达到了 Von这个值开始拉载,你量量中间尖峰点电压值是不是跟你电子负载的Von值一样,如果是就是电子负载拉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