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IC的输出端口(接插件)是否要接

楼主(2019-08-14):
       附件为汽车预警信号灯的驱动设计,IC的输出通过接插件连接其余部件,请问各位附件电路的ESD或二极管保护是否有必要?

网友A:
电路板对外接插件处,最好是加ESD做静电防护,这个是有必要的,

不知道二极管防止高压倒灌可有意义?
嗯,多谢

网友B:
汽车产品,安全措施都是几层的吧。。。安全要求非常高,设计安全/稳定是第一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产品,安全措施都是几层的吧。。。安全要求非常高,设计安全/稳定是第一要求。 ...

那请问二极管和TVS管是否有必要都加?

网友B(2019-09-22):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二极管和TVS管是否有必要都加?

稳压管防止浪涌电压,二极管防止电流反灌吧。
预计常规IC的ESD(HBM/MM)都挺差的,外围保护电路还是需要的。
我只是知道一点皮毛,不要太在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防止浪涌电压,二极管防止电流反灌吧。
预计常规IC的ESD(HBM/MM)都挺差的,外围保护电路还是需要 ...

稳压管防止浪涌肯定不行,外接插件处肯定需要用TVS管来做安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