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DCDC非隔离降压芯片

楼主(2019-08-14):
输入150V  输出24V 可调节  功率200W  最好自己通过选择电感调节功率

网友A:
功率这么大,且电压有150V,完全可以用ACDC的IC来做。
如果一定要非隔离,你再拉条线连起来吧。

网友B:
用反激做就好了,共地就是非隔离了。

网友C:
3842就好了

网友D:
这款IC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
通过电感调节功率这个说法有点难理解,

网友E:
150V 非常地高了,  建议使用隔离的方案. 就算调试也需要安全

网友F:
单芯片这样工作条件好像没戏。
用芯片驱动,N MOS管悬浮 BUCK线路,可以做出来,线路很成熟,具体的可以参考电动车100V-48V 转12V 20A的转换器。鉴于输出24V,3842芯片供电还可以直接供,开关管耐压必须为200V以上,续流管也是。
功率控制,3842本身就有电流检测需求,线路检测MOS管电流并反馈到3842,控制检测电阻大小,可以实际控制功率大小,而不是通过电感来选择,当然,输出功率小的时候,则可以用更小体积的电感这是一定的。

网友F:
你也可以选择变压器结构的反激线路,采用3842反激架构。2边的GND参考直接连接起来就是非隔离电源。
这样的线路,比悬浮驱动BUCK线路稍微简洁一点,但是多了尖峰吸收回路和整流管吸收回路,电感也变成比较复杂的反激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