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稳压器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9-08-14):
  稳压器是使输出电压稳定的设备。稳压器具备稳压恒压、控制电路、及伺服电机等组成。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时,控制电路进行取样、比较、放大,然后驱动伺服电机转动,使调压器碳刷的位置改变,通过自动调整线圈匝数比,从而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
  适用范围:
  稳压器可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油田、铁路、建筑工地、学校、医院、邮电、宾馆、科研等部门的电子计算机、精密机床、计算机断层扫描摄影(CT)、精密仪器、试验装置、电梯照明、进口设备及生产流水线等需要电源稳定电压的场所。也适应于电源电压过低或过高、波动幅度大的低压配电网末端的用户及负载变动大的用电设备,特别适用于一切对电网波形要求高的稳压用电场所。大功率补偿式电力稳压器可接火力、水力、小型发电机。
  功能介绍:
  稳压器是一种能自动调整输出电压的供电电路或供电设备,其作用是将波动较大和达不到电器设备要求的电源电压稳定在它的设定值范围内,使各种电路或电器设备能在额定工作电压下正常工作。
  最初的电力稳压器是靠继电器的跳动稳定电压的。当电网电压出现波动时,电力稳压器的自动纠正电路启动,使内部继电器动作。迫使输出电压保持在设定值附近,这种电路优点是电路简单,缺点是稳压精度不高并且每一次继电器跳动换挡,都会使供电电源发生一次瞬时的中断并产生火花干扰。
  这对电脑设备的读写工作干扰很大,容易造成电脑出现错误信号,严重时还会使硬盘损坏。
  高质量的小型稳压器,大多采用电机拖动碳刷的方法稳定电压,这种稳压器对电器设备产生的干扰很小稳压精度相对较高。
  稳压器LP2951-50DR www.dzsc.com/ic-detail/9_14922.html的参数
  湿气敏感性等级(MSL):1(无限)
  制造商标准提前期:6 周
  系列:-
  包装:剪切带(CT) ,带卷(TR)
  零件状态:在售
  稳压器拓扑:正,固定式或可调式
  输出电压:5V,1.235V~30V
  输出电流:100mA
  压降:0.38V@100mA
  稳压器数:1
  输入电压:2.3V~30V
  电流-限制(最小值):-
  工作温度:-40°C~125°C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SMT)
  封装:8-SOIC(0.154",3.90mm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8-SOIC
  LP2951-50 LP2951-50DR LDO单通道稳压器
  Single Output, 100mA, Fixed(5V), Wide Vin Range, RESET Flag单输出,100毫安,固定(5 v),Vin范围宽,复位信号LP2951-50描述:
  LP2950和双LP2951设备,低压差稳压器,可容纳30 V的输入电源电压范围宽的易用、LP2950可在输出固定电压5 V,3.3 V,3 V .然而,LP2951能够输出一个固定或可调的输出相同的设备。
  一起把输出和意义上的别针,反馈和VTAP别针,LP2951输出一个固定的5 V,3.3 V,或3 V(取决于版本)。另外,把意识和VTAP别针打开并连接反馈到一个外部电阻分压器,输出可以设置为任何值在1.235 V至30之间。
  LP2951-50特性:
  宽输入范围:30 V
  额定输出电流100毫安
  低辍学:380 mV(Typ)100 mA
  低静态电流:75μA(Typ)
  严格监管行:0.03%(Typ)
  严格的负载调整率:0.04%(Typ)
  可以用作一个监管机构或引用
  稳定低ESR(> 12 mΩ)电容器
  当前,Thermal-Limiting特性
  LP2950(3)
  输出固定电压5 V,3.3 V,3 V
  LP2951(有四包)
  固定或Adjustable-Output电压:
  5 V /的,3.3 V /调整,3 V / ADJ
  低压输出误差信号在下降
  关闭功能
  监管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