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转正负12电源模块

楼主(2019-08-14):
购买了一个2.8~5.5V转正负12V电源模块,请教下这里用到的是什么电源IC(IC丝印已被磨掉)

网友A:
IC应该是普通的开关芯片,从图片上看,该IC是SOT23-5封装、4脚和5脚短接使用、3脚为反馈。该芯片功能应该和diodes的AP3012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