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USB设备的问题

楼主(2019-08-14):
一个USB设备怎么能做到一上电就自动打开某个功能,比如USB扬声器,一上电USB扬声器相应的功能自动打开,先不考虑电脑的控制命令,这个能不能实现?最终想要的结果就是不需要电脑的控制,自己打开某个相应的功能,和收到电脑命令同样的效果

网友A(2019-10-01):
可以做到啊,中断设备只是理论上的从机,只要能检测到与主机的握手事件,当然可以处理,可以做成可配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