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兄台有这种金手指的封装文件

楼主(2019-08-14):
就是上面这个,ad或者cadence都可以,自己画怕画的精度不对,尺寸外形也难以控制
不知道有没有兄台用过这个封装的,可以提供一下吗

网友A:
可以在淘宝上看一下

网友B:
先用CAD做个2DPIN脚(线框闭合),然后导入layout 封装制作软件,再然后随便做个PIN脚放到2D框内,然后把2D线框设置为铺铜,再把PIN脚和铺铜组合起来,即可。

网友C(2020-05-17):
求一个204PIN DDR3 内存的金手指封装库文件 .也怕自己画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