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9-08-14):
该电路图为侦测机器启动信号。机器启动后有1个110V直流电压信号。机器停止后降为0V,请问各位大佬,这样设计合理吗?有更加合理的推荐吗?

网友A:
分压电阻其实可以多放几个,可以用0805 贴片 电流控制在5-10mA 差不多了

网友B:
电阻的功耗有点大, 不太合理.    考虑选一个小电流输入的光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