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仿真时如何进入睡眠?

楼主(2019-08-14):
请教各位大侠,我使用ST-Link仿真STM32F030能进放睡眠吗?我这边看到进入睡眠时弹出错误窗口后退出仿真环境。

网友A(2019-09-13):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B:
退出后还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C:
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D:
对于停止时钟的睡眠模式,  退出调试是正常的, 因为调试模块的时钟也被停止了

网友E:
休眠的时候,仿真器一般也退出了,休眠一般不会在线调试的。

网友F:
休眠一般不会仿真调试

网友G:
仿真模式也可以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H:
当然可以了 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状态的

网友I:
难道楼主进入不了睡眠模式?

网友J:
当然可以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