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256GA705 DEMO板初试用

楼主(2019-08-14):
在http://www.microchip.com此网站里下载MPLAB X  IDE、XC16最新版本软件进行安装,在此不详细记录,比起旧版本的安装会更好安装,只要按默认的选项基本上可以很快安装好。
下面就发本人的第一个点亮LED灯的程序操作步骤(只用图示,比较少文字描述):首先看下需要点亮LED灯的电路图如下,

以下是软件的具体操作:

下载成功,LED灯全亮如下图所示:

楼主:
以上图片顺序倒了,请网站管理帮助解决下,本人解决不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图片顺序倒了,请网站管理帮助解决下,本人解决不了。谢谢!

编辑的时候, 可以一边编辑文字, 然后对你所需的图片进行截图(或者copy), 直接在你需要插入图片的地方ctrl+v, 就在那个地方插入图片了..很简单的..

网友B(2019-09-13):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