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屏显示原理,比如要显示高压字样,是哪两个脚驱动...

楼主(2019-08-15):
段码屏显示原理,比如要显示高压字样,是哪两个脚驱动,另外高压是一个字符,岂不是需要很多段?而事实是一个点位就可以,就是点亮高压字样相当于点亮一个LED,这是怎么做到的

接PIN25,COM1即可,显示高压。

网友A:
行 com1   列25   同时点亮"高压  低压   脉博"  Pin4及Pin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 com1   列25   同时点亮"高压  低压   脉博"  Pin4及Pin25

如何看呢。这是一个字符  不是数码管的一个段啊。显示一个字符不需要多个脚控制?不知道内部是如何连接的

tyw
@QWE4562009 :是的,0-9是用7段码来表示的,还可表示一些简单字母.复杂汉字得16x16点阵来表示.com是公共行.
@tyw :那一个复杂的汉字或者一连串的一个英语 都是可以用一个驱动电平来点亮即可是吗?这是液晶MASK的结果?反而要显示0-9这样的一个范围会比显示复杂的汉字用的电平更多?这里的Com是LED阴极公共端?
tyw
文字所有笔划有电极连成一片,作一个笔划段,图中3个字连一块命名为ABC段.笔划段实际上是一个腔体,填充液晶材料,通过电压来改变液晶材料内部分子的排在列状况,以达到遮光和透光的目的来显示深浅不一,错落有致的图象

网友B:
三个中文显示项是内部连接在一起,同时驱动的,不能单独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看呢。这是一个字符  不是数码管的一个段啊。显示一个字符不需要多个脚控制?不知道内部是如何连接的 ...

→→ 有关LCD玻璃一些书本以外实用资料 ←← , 再DIY一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看呢。这是一个字符  不是数码管的一个段啊。显示一个字符不需要多个脚控制?不知道内部是如何连接的 ...

可以这样理解不?COM是LED公共阴极,PIN是连接对应字符LED的正极?

tyw
可以

网友C:
段码屏,只要是不需要改变形状的,哪怕是一朵花,它也会做成一个段,这里高压  低压 中间的毫米汞柱都是这样的性质。

网友D:
(程序控制一次要刷的COM对应段的数量,就可以控制屏的刷新率) 重点

可以从COM1->COM4刷起
也可以COM4->COM1刷起
这看你COM口的接法
我习惯这样刷
第一段
COM1->i
COM2->17C
COM3->17B
COM4->17A
第二段
COM1->17D
COM2->17E
COM3->17G
COM4->17F
段码屏配合时间片轮询才会做的漂亮
屏永远不会闪烁,也不会卡顿,也不会有残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简单,程序上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屏
可以段1->段2->段3依次刷
也可以段2->段1->段3 这样刷新

你说了很多  感谢 。只是美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大于号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你图4COM为例,用1621来给你讲下
你把段码屏SEG的5脚接1621的SEG0
你把段码屏SEG的6脚接1621的SEG1

COM4对17A ,写1亮 写0灭------就是CMO4输出高电平1     pin 5脚输出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你图4COM为例,用1621来给你讲下
你把段码屏SEG的5脚接1621的SEG0
你把段码屏SEG的6脚接1621的SEG1

你这里的刷是啥玩意?写1或者0是COM写对吗?那SEG写0还是1?

网友D:
以SSOP48封装1621为例
A5-A0对应屏和1621硬件连接的SEG段地址
SSOP48段地址为0-31,决定了A5-A0最大可写入地址为0x1f
像你的屏只用到0-21段,后面的22-31的段悬空即可
D0,D1,D2,D3就是写入选择段的数据对应COM0 COM1  COM2 COM3
当你发送上面的101 000000  0101

1621得到命令后,就会对应SEG0上
HT1621会把上面的0101分别写入对应的COM0.COM1.COM2.COM3上
像你的屏段1连1621的SEG0
像你的屏段2连1621的SEG1
像你的屏段3连1621的SEG2
像你的屏段4连1621的SEG3
像你的屏段5连1621的SEG4
.......屏段21到1621的SEG20
像你的屏COM4连1621的COM3
像你的屏COM3连1621的COM2
像你的屏COM2连1621的COM1
像你的屏COM2连1621的COM0
101 000000  0101
以你的屏为例,命令就是选择屏段1.  17A灭,17B亮,17C灭,i亮

101 000100  0010
命令就是选择屏段5  ,15B灭,15C灭,15AGED亮,15F灭

101 010100  1000
命令就是选择屏段21.   j亮,R1灭,R3灭,ABC灭

你简直让我无语

网友D:
你要还看不懂,那TM就真算了
另外没好的程序结构和算法,
做出来的效果还是差比较重点就是我上面说的控制屏的刷新率
即控制屏一次刷的段数量
可以顺序段刷,也可以非顺序段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 com1   列25   同时点亮"高压  低压   脉博"  Pin4及Pin25

T叔,像这种段码屏,占用很多MCU的驱动资源。换成串口屏,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像这种段码屏,占用很多MCU的驱动资源。换成串口屏,是否可行。

完全可以

楼主:
不知道价格如何

楼主(2019-10-24):
引用 网友A:
→→ 有关LCD玻璃片的一些书本以外的实用资料 ←← , 再DIY一

T叔  说到段码屏  有全透和发射,这个有何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有关LCD玻璃片的一些书本以外的实用资料 ←← , 再DIY一

T叔  说到段码屏 有全透和反射  有何区别呢  这个

tyw
玻璃屏底有银白色反光贴膜的为反射型,没有这层膜的为全透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有关LCD玻璃片的一些书本以外的实用资料 ←← , 再DIY一

全透和反射有何区别呢  指的是啥意思

tyw
@QWE4562009 :多一层半透贴膜,多道工艺.
@tyw :这么说的话 半透就是反射了?也更贵?
tyw
4.全透对背光讲亮度大,但无背光时反差较小(字不清楚) 5.半透背光较暗,但无背光时反差较大(字清楚),加价10%

网友E:
断码液晶显示是一段段的,所以驱动也是一段段的。
可以用单片机普通IO直接驱动 比如51。。可以用带有lcd驱动的单片机驱动 比如stm32l1系列 。。。可以用专门的驱动芯片驱动 比如ht16XX。。。。
断码驱动要的是交流驱动,而不是简单的通电就可以。如果一直通直流电,你会发现一会液晶就会变黑。

段码液晶屏最重要的参数:占空比、工作电压、偏压比。这三个参数都是非常重要的,

段码液晶屏主要是有两种引脚,COM和SEG,和数码管比较像,但是,压差必须要是交替变化的,
LCD的像素点上面只能够加上 AC的电压,LCD显示器的对比度则是由 COM脚上的电压值减去 SEG 脚上的电压值来决定,当这个电压差在大于 LCD 饱和电压时就能够打开像素点,小于 LCD 阈值电压时就能关闭像素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码液晶显示是一段段的,所以驱动也是一段段的。
可以用单片机普通IO直接驱动 比如51。。可以用带有lcd驱 ...

LCD的像素点上面只能够加上 AC的电压------------------这个啥意思,普及下

电压,改正下
不能产生平均电流,平均电流0

网友E:
引用 楼主:
LCD的像素点上面只能够加上 AC的电压------------------这个啥意思,普及下

就是电压交流的,要周期性变化。不能一直通电,否则会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电压交流的,要周期性变化。不能一直通电,否则会烧毁

有规律不  这个是方波还是其他类型的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规律不  这个是方波还是其他类型的波

方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F:
楼主弄清楚了没?我现在也是弄这个类似的LCD,有没有什么类似的代码看看

楼主:
就是正负幅度对称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喜欢电子科技的朋友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CNJACKY保证都是好内容做公众平台不易拜托大家啦
...

这是啥

楼主(2020-09-28):
引用 网友A:
行 com1   列25   同时点亮"高压  低压   脉博"  Pin4及Pin25

您好  我想知道内部寄存器是如何操作的呢?比如COM1写1  那么pin4也是写1吗?

@zyj9490 :您好 贴个buf图我看下
@zyj9490 :您好 贴个buf图我看下
液晶要接液晶驱动器,驱动器有一块显示BUF,是按昭COM,SEG组成的表。MCU把显示数据写到BUF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控制一次要刷的COM对应段的数量,就可以控制屏的刷新率) 重点

可以从COM1->COM4刷起

您好  只需要操作COM口对应的寄存器吗?SEG4-SEG28不用管吗?不应该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想知道内部寄存器是如何操作的呢?比如COM1写1  那么pin4也是写1吗? ...

SOSOSO

@QWE4562009 :已上传
@QWE4562009 :这是带LCD驱动器的MCU,对你不合适吧。
@QWE4562009 :你这规格书上传下
@QWE4562009 :还是国内的规格书方便理解。。。
@zyj9490 :原来是这样 看懂了 谢谢 郑总
如果要让(SEG1,COM3)(SEG1,COM2)(SEG1,COM1)(SEG1,COM0)(SEG0,COM3)(SEG0,COM2)(SEG0,COM1)(SEG0,COM0)全亮,那就要往0X2C00 BUF上写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电压交流的,要周期性变化。不能一直通电,否则会烧毁

如何周期性?这个好像不是规则的波形

楼主:
这样的阶梯波 那岂不是DAC才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电压值

奇对称,是液晶片没有累积电何。液晶显示的原理是二电极片间加液晶材料,当有二电极片有电压,液晶分子偏转,透光,没有电压时,不透光,产生直流电压时,显示不好控制了。
有驱动器就不去考虑这个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