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转485通信用什么电路?

楼主(2019-08-15):
有两台设备支持422接口,100多米距离,已有一根两芯电缆。
想422转成485----485转422连接。
网上看了半天都是232转485的,究竟怎么能将422转成485?诚心求教!

网友A:
422的AY--BZ短接。然后变成半双工的485.这样就转了,485转422理论上是不行的。再怎么转也只能是变成半双工了。类似的事我们经常搞。

网友B:
按规范来说,422和485基本是兼容的,485的驱动能力更强,能挂载的节点数量,波特率,电缆长度都要优于422,422的设备可以直接用485替换,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国内早期422设备是简单替换232的,只是改成差分而已,232的TXD改成422的TX+、TX-,232的RXD改成422的RX+、RX-。这样造成从来不会读规范原文的国内的工程师有一个严重的理解错误,两对差分线能全双工工作的是422,一对差分线半双工工作的叫485。

所以楼主你还是提供你的连接图吧。

网友C:
422通过接线直接转485,测试用是可以的。实际现场使用就不合适。最好是485芯片原汁原味出来的信号,否则抗干扰不行。